[程序源码] BLDC控制,请教如何控制电机减速

楼主(2016-03-03):
减小占空比我知道,但是这样减速太慢了,比如在2000r/min时,我需要它减速到零,只是把占空比给0的话,电机有很大的惯性靠摩擦减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减速到0,求教如何使它快速减到0

网友A:
用PID算法吧,比较稳定的,我去年用这个控制BLDC的速度,用的是旋转编码器做的位置判断和脉冲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ID算法吧,比较稳定的,我去年用这个控制BLDC的速度,用的是旋转编码器做的位置判断和脉冲计数。 ...

PID算法最后还是控制占空比,我在2000r/min时,突然把占空比给0,减速还是很慢,感觉缺少一个减速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D算法最后还是控制占空比,我在2000r/min时,突然把占空比给0,减速还是很慢,感觉缺少一个减速力 ...

怎么跟你说吧,当你速度很大的时候,PID算法给的值位0,它也不会一下就到零,而且一下就到零,是很容易烧驱动管的,你要是加了减速箱,速度就增不了很大了,利弊自己考虑。

网友B:
加装机械抱刹结构!或给绕组直流电(瞬间)
      其他的都是文不对题!…

网友C(2016-07-28):
控制器设置为刹车模式

网友D:
LZ需要的是电子刹车或机械刹车

网友E:
BLDC没研究过,但是可以提个想法,BLDC在旋转时是否发出交流电,如果是的话可以考虑PWM整流技术,将直流母线电压泵升到一个更高的值,完成快速耗能

网友F:
可以给个瞬间刹车控制,如果电流余量很大,做个反转.

网友G(2017-09-27):
同问,如何快速减速

网友H:
反向转。
会不会烧管子

网友I(2017-11-08):
你试一下刹车,但是你从2000一下子减到0,讲道理电机会猛的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