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在mbed环境下跑一下SAMD21:DAC

楼主(2016-03-03):
DAC就是向管脚输出模拟量。从数字到模拟的转变。

查了了SAMD21的数据手册。就一个管脚是ADC,那就是第PA02管脚。

而mbed方面,用了Ana**ut类来输出电压。

以在程序,分别输出三个值用万用表检验:

#include "mbed.h"
Ana**ut Aout(PA02);
int main()
{
while(1){
        Aout = 0.25;
        wait(2);
        Aout = 0.5;
        wait(2);
        Aout = 0.75;
        wait(2);
        }
}

因为3.3V的电压,所以1即是3.3V

用万用表测量结果如下:

经检验上述程序结果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