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储物柜里检测有没有货物

楼主(2016-03-03):
最近在做一个储物柜的项目,需要检测储物柜里有没有物品,有经验的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挺期待的 ,先占个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期待的 ,先占个沙发

最好能给点想法

网友B:
红外对管检测行不

网友C:
首先要看是储什么物的柜。如储物必定体积较大,则可用光电遮挡来判断,注意要横向装一排,间距不能过疏。如果可能有很薄的物品,那么可以用重量传感器布置成矩阵。通用但难度稍高的办法是用摄像头,检测图像变化即可,放一片纸都能判断出来。

网友D:
储存物有轻重大小之分,储物者也有人品高下之分(放进去后又拿出来了),所以情况很复杂.
较简便方法可做一单向栅拦(类似鸽棚门,只进勿出),再加多重辅助检测,红外对管,重力开关(底部装轻触微动开关),不惜工本可加摄象头,动态图象捕捉.(有点搞大了,非土豪买单莫属,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储存物有轻重大小之分,储物者也有人品高下之分(放进去后又拿出来了),所以情况很复杂.
较简便方法可做一单向 ...

T叔能给解释一下单向栅栏的部分么?没太理解

网友F:
打开门~~~看看

光电对射

重量检测

开关门逻辑

过有该死的成本了 ~~~~~~~~~~~   看来光电最便宜       先告诉我们准备多少打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储存物有轻重大小之分,储物者也有人品高下之分(放进去后又拿出来了),所以情况很复杂.
较简便方法可做一单向 ...

它这个储物柜只判断物品是否存在,那怎么弄呢?而且要无触点的判断

网友G:
红外是最便宜现实的办法,另外快递一般都是有包装的,太薄太小的东西都不会出现。有交叉扫描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T叔能给解释一下单向栅栏的部分么?没太理解

感觉和棘轮差不多

网友I:
首先确定“有物体存在”的具体标准,才谈得上寻找解决方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感觉和棘轮差不多

没理解 储物箱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出入口很大,怎么装栅栏?装了栅栏还怎么放大件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T叔能给解释一下单向栅栏的部分么?没太理解

门装在箱子里面,且比门洞大,只能由外向里推,反之拉不开.
其实这办法只能对付鸽子外逃,对于人类也无用.哈哈.
最靠谱还是用摄象头传送现场照片.

网友J:
对症下药吧,根据储存物的特点选取相应的检测方案,以简化设计,降低成本

网友K:
摄像头最简单了,柜子底下那一面装个光源,整个底面可以发光(可以红外光),摄像头装柜子顶上,有货物,光线必然被遮挡一部分。
只要对一帧图像的亮度信号进行积分,实际上用个电容充放电就可以实现,再加个比较器,就可以判断有没有货物了。要精细一点,把积分后的信号进行AD,有MCU判断有没有货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门装在箱子里面,且比门洞大,只能由外向里推,反之拉不开.
其实这办法只能对付鸽子外逃,对于人类也无用.哈 ...

额,这么一说想到一种思路。
一个储物柜有两重门,外门向外拉,内门向里推,内门装一个小弹簧,柜子里没东西的时候通过弹簧把内门带上。这样只要检测内门的开合程度就能知道柜子里有没有东西了。
不过好像只能存放不怕挤压的非易碎品,而且一旦弹簧弹力过大,一开柜子,存的东西就弹出来了,2333333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额,这么一说想到一种思路。
一个储物柜有两重门,外门向外拉,内门向里推,内门装一个小弹簧,柜子里没 ...

无良分子放个空盒弄个假动作就没戏了,哈哈
看来要采取联合行动了,邮包上贴类似书市的磁性标签,检测这个信号.

网友L:
简单,不用检测……靠诚信、监管

公司的快递,快递员进来丢下包裹就走,不用签字;
小区的快递货柜,也不用担心快递员往里放个空盒然后通知你去取件

网友M:
从BOM成本及研发成本上考虑用红外对管的方式最简单也最靠谱。快递件一般是纸箱或者文件,无论怎样都会占一块地方,所以建议用上下红外对管的方式,红外对管布置成网格状,根据物体的大小一般我觉得5cm*5cm应该差不多,并且布置成交叉的方式。另外内部空间的四周靠边要布一圈,以防止把信封类的靠边放。还有防止干扰的话也可以做成必须检测到2对红外管被遮挡才有效。

网友N:
重量检测???

网友O:
对射管 箱体对角.     + 称重.

网友P:
“储物柜里检测有没有货物”
目的是什么呢,无非是为了避免不良用户,
但是,即使你能可靠地检测成功,就能避免那些不良用户吗?
比如说,塞块砖头愣说本来是手机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又要怎么办?

所以呢,与其想方设法避免不良操作,不如想点方法使自己被大家认可相信,比如证明自己是百分百可靠的

网友Q:
红外对管~成本低
如果想准确就多加几对就好啦

网友I:
细想起来,这个玩意我上高中的时候做过,用红外对射判断信箱里有没有邮件,后来写成**发表在1990年的北京电子报上,用稿费买了双篮球鞋:lol

网友R:
红外成本低一些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M:
从BOM成本及研发成本上考虑用红外对管的方式最简单也最靠谱。快递件一般是纸箱或者文件,无论怎样都会占一 ...

红外对管组成光栅,成本比用摄像头要高得多,布线也麻烦,用一个摄像头代替红外接收管,线路简单多了。

网友S:
25楼暴露年龄了,北京电子报没听说过的大有人在奥!

网友T:
红外对管放底部在使用容易受污染,可考虑用超声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S:
25楼暴露年龄了,北京电子报没听说过的大有人在奥!

90年高中,8+6+3+3=20,应该是70后吧,哈哈

网友U:
逗比,你不会打开看一下吗!

网友V:
下次去自动取货柜拿快递的时候,仔细看下打开的柜子

网友M:
引用 网友K:
红外对管组成光栅,成本比用摄像头要高得多,布线也麻烦,用一个摄像头代替红外接收管,线路简单多了。 ...

我的印象中,摄像头成本会高。主要是后端的DSP方案,还有开发成本。
如果你有低成本的方案,愿闻其详。

网友M:
引用 网友T:
红外对管放底部在使用容易受污染,可考虑用超声波

这个你说的没错,我倒没想到呢,确实是大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O:
对射管 箱体对角.     + 称重.

怎么判断一封信?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我的印象中,摄像头成本会高。主要是后端的DSP方案,还有开发成本。
如果你有低成本的方案,愿闻其详。 ...

摄像头几十元一个,后端用运放加带AD的单片机即可实现。
先用一个行场分离电路提取行场同步信号,用同步信号控制一个模拟开关接通与否,模拟开关控制电容充电(对亮度信号进行积分),20ms后一场画面积分完成,AD转换成数字信号,结果就是这一场画面的平均亮度,如果有遮挡,整个画面的亮度会有变化,单片机根据这个变化量,就可以检测出有没有物体了。
注意,不是对每个像素进行AD,单片机没这能力。是对整个画面(一场信号)的亮度进行AD。
用行场分离电路是为了刚好只提取一场的亮度信号,同时排除消隐信号的干扰。

网友W:
引用 网友K:
摄像头几十元一个,后端用运放加带AD的单片机即可实现。
先用一个行场分离电路提取行场同步信号,用同步 ...

很巧妙的方法,使用廉价手机摄像头的数字接口也很方便实现
要是对图像进行分块,积分获得ABCD四个片区的灰度积分值就更准确了,类似于昆虫的单眼

网友K:
引用 网友W:
很巧妙的方法,使用廉价手机摄像头的数字接口也很方便实现
要是对图像进行分块,积分获得ABCD四个片区的灰 ...

用数字摄像头可能就不好处理了,廉价单片机处理能力不够。
至于分4块,这个没问题,用4个电容在模拟开关的控制下分别进行积分就可以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K:
用数字摄像头可能就不好处理了,廉价单片机处理能力不够。
至于分4块,这个没问题,用4个电容在模拟开关 ...

数字的进行模拟转换很方便,按照权重串联电阻就可以,可以只使用高5位

网友K:
引用 网友W:
数字的进行模拟转换很方便,按照权重串联电阻就可以,可以只使用高5位

数字摄像头没法驱动啊,单片机给不出扫描信号,驱动不了。
就算摄像头本身带驱动,给出的还是一个个像素的亮度信号,数据量太大,处理不过来。

网友W:
引用 网友K:
数字摄像头没法驱动啊,单片机给不出扫描信号,驱动不了。
就算摄像头本身带驱动,给出的还是一个个像素 ...

OV7725之类的可以驱动,需要一些简单技巧,有时间给你画个图

願望其祥 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