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如何判断积分电路

楼主(2016-03-03):
各位看一下吧

网友A:
这个电路有点奇怪!  运放怎么没有输入电阻. 相当于电流输入转换成电压输出.
这个 电容对输入信号的变化有延迟作用, 有一定的滤波 (或者积分) 效果.

网友B:
跨阻放大器  将关电二极管的电流信号 转换为电压信号 ,通过电子开关 选择不同的 反馈电阻  取得不同的放大倍数  并联的电容 起到稳定环路的作用

网友C:
就是I/V转换电路。
C12有滤波作用,改善“人体微循环”的。

积分电路,前提是电容不饱和,一般要加快速放电。
C12在初期未饱和时有瞬间的积分作用,但很快就饱和了。

网友D:
去掉C12就不是积分电路了

网友E:
之前见到过一个运放同相端接+4V的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有点奇怪!  运放怎么没有输入电阻. 相当于电流输入转换成电压输出.
这个 电容对输入信号的变化有延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跨阻放大器  将关电二极管的电流信号 转换为电压信号 ,通过电子开关 选择不同的 反馈电阻  取得不同的放大 ...

,谢谢你!确实如此!非常感谢

网友F:
运放同相端接+4V的放大电路

这是为什么,是要抬高电压?

网友G:
首先画电路原理图的是尽量画规整一点。这样自己能看明白。同时别人也能非常容易理解你的问题。

网友H:
这个倒是个可控选择的放大电路的,但是积分电路的仅仅就拿一个电容的不容易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