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如何让得到的十六进制数换行

楼主(2016-03-03):
我的数据通过加密之后得到的是类似于
3A 5F 22 36 12 3D
这样的十六进制数
我实际上需要的是
3A
5F
3D
这样的格式,有没有什么办法得到这样的格式?每一行只有一个字节,
我自己在程序里面加上回车换行,再用十六进制显示的话他把回车换行符也作为十六进制数显示了出来~
求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A:
你在显示的时候可以有选择性的剔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显示的时候可以有选择性的剔除。

有选择性的剔除?

网友B:
估计格式错误把~~~~~  打了回车 能不换行

SBUF='S';//28;
while(!TI);
TI=0;

SBUF='Q';//28;
while(!TI);
TI=0;
SBUF=0xd;//28;
while(!TI);
TI=0;

SBUF=0xa;//28;
while(!TI);
TI=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格式错误把~~~~~  打了回车 能不换行

楼主需要以16进制显示的,回车换行的0x0D和0x0A都会显示出来的。不是ACSLL码显示。

楼主(2017-08-30):
最后也没解决。领导改变了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也没解决。领导改变了注意

就怕不懂技术的领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