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算放大器在85℃下,放大倍数会减少,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6-03-03):
运放在85度下,在输入信号幅度不变的情况,输出信号幅度变小了,相比常温,大约衰减了40%左右,请问是什么原因呢?电阻太约200PPM/度,电容用的是COG,电阻电容几乎都没有温度系数,下面两组运放电路测试结果基本一样。
个人感觉是运放的原因,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补偿回来?
我在信号输入端(反相输入端)串联了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想在高温度自动增加放大倍数,以抵消运放本身在高温下放大倍数的下降,感觉一点改善也没有。
典型带通电路我是用8V单电源供电,另外一个是用5V单电源供电.运放用的是ON(安森美)的33078

楼主:
我在信号输入端(反相输入端)串联了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想在高温度自动增加放大倍数,以抵消运放本身在高温下放大倍数的下降,感觉一点改善也没有。

网友A:
先看下所用运放的工作温度范围,如果刚好是处于工作极限温度,那就只能换工作温度能到125度的运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信号输入端(反相输入端)串联了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想在高温度自动增加放大倍数,以抵消运放本 ...

跟OP无关吧,深度负反馈的放大倍数只跟反馈部件有关。查查下反馈电阻的温漂。

网友C:
找个三极管:25度~85度的工作状态…就知道了…基础呀!…

网友D:
上电路图,

网友E:
看规格书

网友F:
运放典型的输出与温度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运放典型的输出与温度的关系

你这个是开环情况下。也有可能直流偏置参数已劣化导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开环情况下。也有可能直流偏置参数已劣化导致。

我只是举个例子说明官方文档会给出相关的温度曲线。又没讲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G:
1.根据规格书确认运放是否在85度下能够正常工作,规格书中的指标在允许工作温度范围内是保证的;
2.确认外围元件尤其是决定运放增益的元件是否温漂过大。

网友H:
元件和运放都会温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元件和运放都会温飘

外围元件几乎都没有温漂的,信号输入是烤箱外面用屏蔽线引进去的,电容用的是CO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根据规格书确认运放是否在85度下能够正常工作,规格书中的指标在允许工作温度范围内是保证的;
2.确认外 ...

运放是ON的33078,工作温度是-40到+85,信号是从烤箱外面用屏蔽线引进去的,电阻几乎没有温漂,电容用的是COG电容,几乎也没有温漂。

楼主:
这下面两种电路都试过,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所用运放的工作温度范围,如果刚好是处于工作极限温度,那就只能换工作温度能到125度的运放 ...

运放是ON的33078,-40到+85,听说厂家会把规格书上的上限值,标为实际的80%,如果是这样,那这个运放上限实际是100度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放是ON的33078,-40到+85,听说厂家会把规格书上的上限值,标为实际的80%,如果是这样,那这个运放上限 ...

规格书没有明确写出来保证的,就不要相信!
排除了电阻、电容的温漂,那就换个能到125度工作的运放试试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下面两种电路都试过,基本一样

用烙铁烫一下R38/R35/R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OP无关吧,深度负反馈的放大倍数只跟反馈部件有关。查查下反馈电阻的温漂。 ...

普通的贴片电阻会有这么大温漂?我看了一下都是200PPM/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通的贴片电阻会有这么大温漂?我看了一下都是200PPM/度,

200ppm,100ppm电阻不适合精密电路。除非恒温体糸。或相反温漂物性配合使用。200*83=1.66%。的误差。

网友G:
以前做过工业产品的温度试验,模拟量测量电路同样有运放、采保、AD、MCU,0.5%的测量精度在低温-40度,高温+85度都是没问题的再仔细看下规格书和电路、PCB设计以及系统接线,看是不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ppm,100ppm电阻不适合精密电路。除非恒温体糸。或相反温漂物性配合使用。200*83=1.66%。的误差。 ...

200PPM只是上限,估计也就是150PPM,85度-25度=60度,
那么150*60大约=1%,但现在放大倍数下降到常温的六成左右,电阻的温漂应该是微不足道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PPM只是上限,估计也就是150PPM,85度-25度=60度,
那么150*60大约=1%,但现在放大倍数下降到常温的六 ...

每个电阻的温漂的作用综合结果你想过吗?

网友B:
如果电介电容的,也要考量,漏电流(绝缘电阻),对带通滤波器,阻容器件的温漂引发中心的漂移,对于窄带,就要考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做过工业产品的温度试验,模拟量测量电路同样有运放、采保、AD、MCU,0.5%的测量精度在低温-40度,高温 ...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运放?我感觉是这个运放的放大倍数下降了。但不知道怎么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电阻的温漂的作用综合结果你想过吗?

这个不太懂,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介电容的,也要考量,漏电流(绝缘电阻),对带通滤波器,阻容器件的温漂引发中心的漂移,对于窄带, ...

用的是COG电容,误差5%,20°C  0±30 ppm/℃  -55℃~1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介电容的,也要考量,漏电流(绝缘电阻),对带通滤波器,阻容器件的温漂引发中心的漂移,对于窄带, ...

如果是运放本身的原因(运算内部电路我也不是太精通,只是知点皮毛),有没有什么办法在高温下把放大倍数补偿回来?

网友I:
考虑一下增益带宽以及信号幅度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运放本身的原因(运算内部电路我也不是太精通,只是知点皮毛),有没有什么办法在高温下把放大倍数 ...

到现在为止,放大倍数产生的误差是多少,标准倍数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现在为止,放大倍数产生的误差是多少,标准倍数是多少?

理论上,一级的放大倍数大约70到80倍(计算得来),实际要小一些,
这款运放的输入阻抗才一百多K,实际放大倍数没测过,估计是两级加起来1000到2000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考虑一下增益带宽以及信号幅度吧!

外围电阻是200PPM,电容是50PPM,对带宽的影响应该是微乎其微的吧。进来的信号是没法增加的,这个是个倒车雷达的电路,信号来自于传感器,传感器本身在高温下有近15%的衰减,放大倍数继续调大,噪声也变大,
很qq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考虑一下增益带宽以及信号幅度吧!

外围电阻是200PPM,电容是50PPM,对带宽的影响应该是微乎其微的吧。进来的信号是没法增加的,这个是个倒车雷达的电路,信号来自于传感器,传感器本身在高温下有近15%的衰减,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善高温,
我在信号输入端(反相输入端)串联了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想在高温度自动增加放大倍数,以抵消运放本身在高温下放大倍数的下降,感觉一点改善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上,一级的放大倍数大约70到80倍(计算得来),实际要小一些,
这款运放的输入阻抗才一百多K,实际放 ...

二级放大,应是4900倍才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上,一级的放大倍数大约70到80倍(计算得来),实际要小一些,
这款运放的输入阻抗才一百多K,实际放 ...

你没有构成大环路负反馈,而且局部放大级的环路增益不够大(非深度负反馈),建议适用CMRR大的OP才对。要形成大环路反馈。

网友J:
引用 楼主:
200PPM只是上限,估计也就是150PPM,85度-25度=60度,
那么150*60大约=1%,但现在放大倍数下降到常温的六 ...

这个不是这么算的,因为你这个是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跑偏后下降的远远不止那么多

另外运放输入电流也要考虑,高温会引起输入阻抗变小

网友K:
运放的输出级一般也是三极管或复合管,
晶体管在温度高的时候输出能力/控制能力会降低.
如果环境温度在80度,那运放的温度可能会超过85度,因为运放也会发热.具体的负载/放大能力你应该参考一下数据手册,并做一定的余量,在临界使用即使能用很容易崩溃.你可以换工业级的运放看看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B:
有没有测试中心频率偏移造成的,可以用信号发生器作信号源,固定幅度,调节频率,输出幅值是否回到原来的预计值,如是,则是RC温漂引发的,如不是,可能是OP高温下性能下降引发的。期等你的结果。

网友B:
是做汽车行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测试中心频率偏移造成的,可以用信号发生器作信号源,固定幅度,调节频率,输出幅值是否回到原来的预 ...

暂时没有信号发生器,不过我在运放上面涂点导热胶脂,烙铁调到最低档200度,然后放在运放上面,在120度以内,几乎没什么变化,在120度往上,噪声(杂波)就开始明显增大了,信号仍没有明显衰减(在5%左右)。相比之前整个电路放在85度,信号却衰减40%到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ppm,100ppm电阻不适合精密电路。除非恒温体糸。或相反温漂物性配合使用。200*83=1.66%。的误差。 ...

想问一下你,这种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考虑一下增益带宽以及信号幅度吧!

请问这种放大电路的输入抗阻怎么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你,这种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怎么计算?

首先,得出V0,再来得出输入输入Ii,VI/II即时输入阻抗。计算很烦锁的。查滤波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