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大神不要见笑哈,菜鸟关于ZVS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6-03-03):
1.请问为什么那个电容非要用250v以上的?
2.这个电路的频率大概是多少?
3.IRFP250可不可以用IRFP260?
4.稳压管要用多少W的?

网友A:
1, 正弦逆变, 变压器初级抽头电压波形与单相桥式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压波形相同, 按有效值等于Vdc的话, 该点对地电压峰值达57V, 那么谐振电容便承担了114V的峰值电压, 取2倍为228V. 初际上由于漏感的存在, 加上负载可能瞬变, 比如说二次侧间断打火, 会由短路状态突然变成开路状态, 那么最顶上的电感电流不能突变, 变压器初级中点电压会上升, 可达到200V, 故耐压需要250V以上;
2, 频率由初级漏感与谐振电容决定;
3, 开关管耐压至少要120V, 能不能用自已查Datasheet;
4, 470欧为2W, 那么12V功耗取2*12/(40-12)没问题, 实际上还要减去谐振的波形, 普通的0.5W稳压管足亦

网友B:
谐振的电压电流的计算是可以准确完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谐振的电压电流的计算是可以准确完成的

谐振电压已经有了(初级侧的正弦电压有效值二倍于输入直流电压), 容量一定, 谐振电流也就有了. 这种逆变器的变压器属于漏磁变压器, 次级短路不会引起过电流, 对谐振参数的影响也很小.

网友A:
CCFL背光的高压驱动板, 过去以为种电路为主, 大约十年前出现了专用的半桥逆变方案(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正弦逆变, 变压器初级抽头电压波形与单相桥式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压波形相同, 按有效值等于Vdc的话, 该点 ...

谢谢解答。图中的电容可否不加?如果加的话,是不是容量越小频率越高?能否给个公式?谢谢各位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