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模块放入电柜信号不好怎么办

楼主(2016-03-03):
GPRS 模块放入电柜信号不好怎么办, 很好时间才可以连接通信 的时候失败很高。 怎么增加GPRS通信能力,天线是放在jns

网友A:
陪你一块等大神,过阵子也会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B:
把天线引到外面来呢

网友C:
把天线引出柜子

网友D:
天线弄出来放呗,还能干吗??

网友E:
电磁波?辐射?屏蔽?…返校重读吧!…哈哈

楼主:
引出来了没有问题了, 不过现在让他的电柜换个有玻璃窗口的柜子。   天线引出来容易被丢失了, 他那个柜子是全铁箱的。

网友F:
可以尝试把天线的信号耦合到电线上,利用电线当天线;
不过要做好高压隔离,以免有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