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控制电容放电。

楼主(2016-03-03):
一个大容量电容,充满电后放电。如果想控制放电的电压和电流,该怎么控制呢?
比如,现在电容假如容量无限大,电压为10V,现在想控制放电电压和放电电流,
电压肯定小于10V,但是电流却可以达到kA级别,电压和电流均可调,如何去做?

网友A:
貌似一个“课题”!…电流KA级?…
                        楼主:该吃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一个“课题”!…电流KA级?…
                        楼主:该吃药啦!…    ...

有问题?
短时间大电流放电,不能到kA级?

网友A:
要能控制、必用器件!…
                                  有这么大的器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能控制、必用器件!…
                                  有这么大的器件吗?… ...

给你来张图片。这只是冰山一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能控制、必用器件!…
                                  有这么大的器件吗?… ...

我的直觉是可控,具体怎么控制,没有概念。所以就想问问坛里有没有懂得神。
你倒好,来了一句“楼主该吃药了”。

网友B:
这是要弄啥?做电磁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弄啥?做电磁枪吗?

没有弄啥啊,就是想知道怎么控制的。
我们常用的都是恒压恒流源什么的,电流大小靠负载定。现在是想知道反过来,怎么控制电流电压大小。

楼主:
也可能是我想多了

网友C:
可以做到。但是需要几十万的费用

网友D:
10V电压,1000A电流,总回路电阻是0.01Ω;
现在地球的技术应该还达不到,楼主可以去火星问问
哈哈,开玩笑的。。。
要达到可控,首先要可测,0-1000A的电流检测,我觉得已经是个难题了;
另外10V1000A,这控制三极管得多大功率啊,1万W?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V电压,1000A电流,总回路电阻是0.01Ω;
现在地球的技术应该还达不到,楼主可以去火星问问
哈哈 ...

短路瞬间电流有多大呢?实际上也差不多啦。
一个三极管不行,用两个呗,两个不行,用三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到。但是需要几十万的费用

能大概说说什么原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问题?
短时间大电流放电,不能到kA级?

几万的都有  何况几百的

网友E:
一般情况下,只能控制一个。。。

你可以搜一下刹车电路,电机上用的,也许会有帮助

网友F:
楼主可以去了解一下具有恒压、恒流输出的实验电源,电路原理类似。不过,电流要达到kA,这个目前的半导体器件可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情况下,只能控制一个。。。

你可以搜一下刹车电路,电机上用的,也许会有帮助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去了解一下具有恒压、恒流输出的实验电源,电路原理类似。不过,电流要达到kA,这个目前的半导体器 ...

90年代,日本人用MOS管阵列控制电流输出的。
只是我不知道如何控制电流电压的大小。

网友F:
引用 楼主:
90年代,日本人用MOS管阵列控制电流输出的。
只是我不知道如何控制电流电压的大小。 ...

线性控制法就是在回路串可控阻抗,开关法则是靠占空比。跟常规电源的思路完全一致,就是如此规格下,控制元件是个**烦。并联法需要很多管子,并且需要良好的工艺支持。输入恒定倒好办,你这个又不恒定,可能需要极高的调节率,而调节器件功率大的响应慢,速度高的没吨位,两难啊!

网友G:
电压不可调,因为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只能控制放电的速率。
假设电容1000法拉,放电电流1000A,则放电速率1V/S。

放电电流可调,用mosfet作开关,PWM控制,串联电感限制电流。
不考虑节能的话,直接对电阻放电。
考虑节能的话,放电能量馈送到电网。

网友H:
用运放+mos或者三极管做恒流源可好?要恒压就在用一个运放做一个恒压环

网友I:
电容wu无限大,那你把他当作一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10V电压,1000A电流,总回路电阻是0.01Ω;
现在地球的技术应该还达不到,楼主可以去火星问问
哈哈 ...

BSC009NE2LS,常用的,电阻0.75~1.2mΩ,开通时间33ns,额定100A,脉冲820A,2013年的技术,够用不?

网友K:
LZ的提法有问题,电容放电,应该只控制电流就可以了。
电压不需要控制,或者说只要慢速控制就可以了,电压肯定是慢慢下降的,到一定电压关闭就可以了。
1000A,应该不是问题,很大功率的散热器,很多功率管并联。
电流检测用线性霍尔传感器。

网友L:
电容,控制放电电压。。。。

网友M:
我用的是25V的电容,串联到400v左右,用的是可控硅控制放电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M:
我用的是25V的电容,串联到400v左右,用的是可控硅控制放电的。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J:
BSC009NE2LS,常用的,电阻0.75~1.2mΩ,开通时间33ns,额定100A,脉冲820A,2013年的技术,够用不? ...

1.我说的总回路电阻0.01Ω(10V1000A),不是光三极管的内阻;
电容的内阻是多少?
元件之间的导线有没有电阻?
2.我是做电子,没有做过电力;几毫欧的三极管我见过,也相信可以通过瞬间几百A电流,但没见过流过1000A电流同时承受上10V电压的,请你算算功率,或者你再列出个具体型号满足下我的好奇心?

网友J:
看看冶炼厂,电解厂,几万安都不是事,真用于电磁发射,需要百万安级的脉冲

网友N:
半天说不了一句话

楼主:
对不起各位。可能我的那个10V误导了大家,这个10V只是我臆想的一个值,因为真正对特定物体放电,物体上的压降只有几伏,物体的电阻可能小于1mΩ。
其实实际电压可能,我是说有可能大于10V的,只是压降落在了其它地方,这一点,我可能误导了大家,不好意思。
因为不管落在了什么地方,到这个物体时,压降和电流是可控的,也需要说清楚,是相对可控的。也就是说对这个物体设定好了电压和电流
先到先停。也就是说,无论哪一个先到,就维持当前状态了。毕竟物体电阻固定后,不可能再把电压和电流都控制在某个固定想要的值上了。

网友O:
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G:
讨论问题最好吧实际情况说清楚,否则没什么意义。
到目前为止,LZ到底想做什么,还没有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讨论问题最好吧实际情况说清楚,否则没什么意义。
到目前为止,LZ到底想做什么,还没有说清楚。 ...

不是想做什么,是想搞懂原理。
因为涉及到大电流短时间放电,所以使用的是大电容先充后放。
对特定物体放电,使用电压电流混合模式,所以肯定有反馈的。设定好的电压电流,先到先停,维持一段时间。比如说,电压3V、电流2000A,放电时,如果电压先到3V,电流只有1800A,那么维持这个状态到设定好的时间;同理,如果电流2000A时,电流只有2V,那么也维持这个状态到设定时间。
就是这么个意思,想搞明白如何去控制。应该是用PWM,但是PWM是如何到平滑的直流的?

网友P:
楼主这个和电焊机有点类似吧,低电压大电流放电

网友G:
参考原理图如下。如果功率很大的话,电阻可以换成电饭锅 电炉等。

网友Q:
楼主是想用它当恒压源,恒流源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考原理图如下。如果功率很大的话,电阻可以换成电饭锅 电炉等。

哪个是负载?
没太明白用法,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哪个是负载?
没太明白用法,能解释一下吗?

R1是 负载。功率大的话,可以用电炉代替。

BT1是源。
L1是平滑电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R1是 负载。功率大的话,可以用电炉代替。

BT1是源。

利用L1的反向电势吗?恕我愚钝,看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