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有关STM32F070 ADC功能问题?

楼主(2016-03-03):
情况:想用STM32F070 同时进行ADC 通道6  和ADC 通道7 采样?
请问如何设置才能让芯片分别进行通道6和通道7的采样,按顺序进行;而不是先设置通道6再采样通道6,采样完再在进行设置通道7和采样通道7呢?

顺便请问,设置adc的采样时间,例如1.5个周期,是多长时间,如果芯片为48Mhz呢?谢谢

网友A:
同时是不行的,可以设置为顺序采样;
设置好后,读相应的寄存器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是不行的,可以设置为顺序采样;
设置好后,读相应的寄存器数据就可以了; ...

设为顺序每次都从通道0-15,划不来时间浪费呀

楼主:
我的项目不需要大量的adc数据,所以不需要DMA

网友B:
这个只是采样时间而已,楼主是想设置采样率吧?用定时器就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采样时间而已,楼主是想设置采样率吧?用定时器就能实现

不是,我就想 问下采样时间,不是采样率,我采用中断方式来采样

网友C:
刚看了下手册,各个通道采样时间参数可以独立配置,转换哪个启动哪个,给个通道参数就好。

采样时钟个数可以配置,ADC时钟手册里有讲。记得最高1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