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 DSP2812如何将程序加载到外扩RAM中运行

楼主(2016-03-03):
   写了一段代码,用了Xintf总线和sci串口资源,程序功能就是对外部空间(zone6)写读数据,再通过printf(自己写的函数)由sci串口打印出来。发现程序大了以后,会影响到Xintf总线时序,就是XRD,XWE低电平有效时间变短了。我想可能是内存资源不够导致的。
       因此想将程序加载在外部存储器运行,请问如何把程序加载到外扩RAM中,怎么对CMD文件修改呢?求大侠告知,小弟谢谢了

网友A:
由于外部RAM使用前要先初始化XINTF,建议楼主用#pragma DATA_SECTION (var, ".mydata")这样的伪指令把部分大的数据定义到外部RAM,.ebss还是放在内部以避免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