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从eMMC启动Linux问题

楼主(2016-03-03):
  现在使用mfgtools工具烧写固件时,是将u-boot写到eMMC的boot0区,将uImage写到eMMC的user区域,系统启动时会自动加载u-Boot并运行。
现在想要将uImage也放到eMMC的boot0区。但是将uImage放入后,如何在u-boot中加载uImage到内存

网友A:
你地址自己算好了,修改uboot中从emmc读取内核的地址应该就可以了,不过这样会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