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用的什么开发工具和在线仿真工具

楼主(2016-03-03):
我也要从stm32到stm8了,请问stm8用的什么开发工具和在线仿真工具?以前stm32用的是keil和J-Link。

网友A:
有两种选择:1、ST Visual Develop开发   2、IAR for STM8

网友B:
STVD官方的,用IAR的人也不少

网友C:
stlink   软件的话IAR或者STVD 都行

网友D:
调试还是STLINK;
IDE可以 IAR FOR STM8
或者 STVD+COSMIC

网友E:
我用IAR+ST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