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图中变压器电感量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6-03-03):
请教一下,如图中的变压器初次级电感量的计算方法?脉冲波形为8~10K的方波。谢谢!

网友A:
凭楼主提供的信息,无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凭楼主提供的信息,无法计算。

多谢回复!我说的不太清楚。这个变压器的初级分别用两个MOS做开关。即N1导通时,N2断开。N2导通时,N1断开。此开关频率为8~10K。中心抽头处是一直流电压,最大输出是10V。次级两个绕组分别接500欧的电阻。此电路的作用就是产生一个经过变压器放大后的8~10K的方波,作用于500欧的负载。求此变压器初级的电感量?求这个电感量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定制这个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我说的不太清楚。这个变压器的初级分别用两个MOS做开关。即N1导通时,N2断开。N2导通时,N1断 ...

你说的这些还是无法计算。计算的话,需要知道圈数、铁芯/磁芯材料的导磁系数、尺寸等,跟电路无关。问题是,定制变压器根本不需要知道什么电感量,要的参数是变比、功率、频率、外形尺寸等。另外,负载已知,最大功率耦合下次级的阻抗应与负载相同,于是最后一个约束条件也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些还是无法计算。计算的话,需要知道圈数、铁芯/磁芯材料的导磁系数、尺寸等,跟电路无关。问题 ...

但是我给厂家提供变比、功率、频率这些参数,厂家做不出来。比如这个变比为1:5,初次级该绕多少圈才是合适的呢?初级绕2圈,次级绕10圈是1:5;初级绕20圈,次级绕100圈也是1:5,请问该怎么去确定这个匝数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给厂家提供变比、功率、频率这些参数,厂家做不出来。比如这个变比为1:5,初次级该绕多少圈才是合 ...

不是已经说了最后一个约束条件是负载的最大功率耦合么?

网友B:
铁芯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我说的不太清楚。这个变压器的初级分别用两个MOS做开关。即N1导通时,N2断开。N2导通时,N1断 ...

楼主需要了解一下电工学中电感电路的工作。
已经知道开关频率最低8kHz,那么半个周期最大是62.5us。10V电压于62.5us内作用在半个一次绕组上,绕组中电流是线性上升的。一次电流有一部分是由于二次电流而产生,另一部分是为铁芯中建立磁场而产生。建立磁场这部分称为励磁电流。一次电感量应该使励磁电流仅占全部电流的一个很小部分,例如10%或者5%。
电感量是这样确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给厂家提供变比、功率、频率这些参数,厂家做不出来。比如这个变比为1:5,初次级该绕多少圈才是合 ...

匝数比你已经确定了,还要怎样确定?
你要确定的是匝数。而匝数与你采用的铁芯有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给厂家提供变比、功率、频率这些参数,厂家做不出来。比如这个变比为1:5,初次级该绕多少圈才是合 ...

实际绕变压器时,设计者和生产厂家都不会关心一次电感量有多大,只要满足励磁电流够小即可。一次匝数,通常是由铁芯中允许的磁通密度决定的,在频率很高时,由铁损(发热)决定。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回复,小弟对变压器不了解。我找本书好好了解一下变压器。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绕变压器时,设计者和生产厂家都不会关心一次电感量有多大,只要满足励磁电流够小即可。一次匝数,通 ...

这两天通过看书,了解了一些知识。
1.对于这个电路而言,初级匝数N=V*Ton/(△B*Ae),其中,V是加在中心抽头的电压,Ton是导通时间,当F=8K时,导通时间最长,这里Ton = 125us。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和Ae都是磁芯的参数,可以根据选定的磁芯,来算一下初级匝数N。比如,我们选风华高科的EFD25磁芯,参数如下图所示:

可知,Ae = 31mm2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取0.4T,可以算出这个
N=10*125*10-6/(0.4*31*10-6)=100
然后次级匝数=5*N = 500。
然后算一下,这个初级和次级匝数能不能在这个磁芯骨架上绕的下,如果绕不下,则需要换更大体积的磁芯。
2.初级电感量L,是用来维持变压器后级空载时的磁通变化的。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比如在变压器空载时,初级磁通量为∮1,次级磁通量为∮2,则∮1 = ∮2。
变压器加上负载后(加入这两个500R负载),则此时次级磁通量变为∮21,∮21由于和∮1的方向相反,相互抵消,次级如果还想要维持原来的磁动势,则初级需要加大磁通量,磁通量为什么加大,主要还是负载有电流了。两个负载电流折射到初级,需要乘以匝比,这里是需要乘以5。再加上初级电感产生的励磁电流,此时初级电流由三部分组成。
初级电流=励磁电流+5*负载电流1+5*负载电流2。
这个初级电流就变的非常大,所以初级磁通量也随着初级电流的变大而变大了。比如加负载后的初级磁通量为∮11,则∮11远远大于∮1。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还请大师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两天通过看书,了解了一些知识。
1.对于这个电路而言,初级匝数N=V*Ton/(△B*Ae),其中,V是加在中心抽 ...

“比如在变压器空载时”
变压器空载,次级没有电流,也就没有次级电流产生的磁通。此时初级有电流,称为空载电流。空载电流产生磁通,否则初级没有感生电动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在变压器空载时”
变压器空载,次级没有电流,也就没有次级电流产生的磁通。此时初级有电流,称为 ...

变压器带负载后,初级电流变大,磁通量也变大,能不能计算出来这个磁通量的变化是否超过△B*Ae?
另外,变压器开气隙后并没有改变磁芯的最大磁通密度Bs,而只是降低了剩磁Br,对于我这个电路而言,磁通的变化是在第一和第三像限来回移动,还有没有加气隙的必要?谢谢您的回复。非常感谢!对变压器这块不懂,还请您多多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带负载后,初级电流变大,磁通量也变大,能不能计算出来这个磁通量的变化是否超过△B*Ae?
另外,变 ...

“变压器带负载后,初级电流变大,磁通量也变大”
变压器带载后,初级电流变大,铁芯中磁通仅有很小的变化,而且通常是变小一点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带负载后,初级电流变大,磁通量也变大,能不能计算出来这个磁通量的变化是否超过△B*Ae?
另外,变 ...

“对于我这个电路而言,磁通的变化是在第一和第三像限来回移动,还有没有加气隙的必要?”
不知道首帖图中两个“脉冲信号”性质,所以不知道是否应该加气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带负载后,初级电流变大,磁通量也变大”
变压器带载后,初级电流变大,铁芯中磁通仅有很小的变 ...

“变压器带载后,初级电流变大,铁芯中磁通仅有很小的变化,而且通常是变小一点点。”
大师,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初级电流变大了,难道磁芯中的磁通量没有变化吗?
这个脉冲信号是个方波。如下图所示

如何判断需不需要加气隙?加气隙跟不加气隙有什么影响?
盼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带载后,初级电流变大,铁芯中磁通仅有很小的变化,而且通常是变小一点点。”
大师,这句话该如 ...

“初级电流变大了,难道磁芯中的磁通量没有变化吗?”
初级电流变大是由于次级电流。铁芯中磁通由总电流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带载后,初级电流变大,铁芯中磁通仅有很小的变化,而且通常是变小一点点。”
大师,这句话该如 ...

如果初级电压平均值为零,则不需要加气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级电流变大了,难道磁芯中的磁通量没有变化吗?”
初级电流变大是由于次级电流。铁芯中磁通由总电流 ...

磁芯中的总的磁通量不变,哪这个磁芯岂不是永远不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初级电压平均值为零,则不需要加气隙。

您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初级电流变大了,产生的磁通也变大了。次级由于带载也有电流产生,但这个交变的电流产生的磁通方向与初级电流产生的磁通方向相反,所以他们两个的磁通差值没有变化。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初级电流变大了,产生的磁通也变大了。次级由于带载也有电流产生,但这个交变的 ...

对了一半。

你还是对变压器工作不够了解。空载时变压器初级两端电压应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感生电动势,是由磁通变化产生的,另一部分是初级电流在初级铜线电阻上的电压降。任一时刻(瞬时值),这两部分之和必定等于外加电压(基尔霍夫)。其中铜线电阻的电压降通常比较小,如果忽略的话,则可以说感生电动势等于外加电压。如果外加电压频率不变电压也不变,那么铁芯中磁通峰值也不变。
次级有载后,次级有电流,但初级铜线电阻电压降加感生电动势等于外加电压这个等式不会改变(基尔霍夫)。如果外加电压没有变,因铜线电阻的电压降增加(初级电流增加),感生电动势反而减小一些(铁芯磁通也减小一些)。
铁芯不是不会饱和。一种情况是外加电压变大,另一种情况是外加电压频率降低(周期变大),第三种情况是铁芯中存在方向固定不变的磁场使得铁芯工作于磁化曲线的一侧(这种情况交流有半个周期进入饱和)。

所以,你前面说找些变压器的书籍看看,你还没有完全看明白,没有融会贯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一半。

你还是对变压器工作不够了解。空载时变压器初级两端电压应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感生电动势 ...

下面是我测试的两张图。只不过把占空比为50%,频率为8K的方波改成了SPWM波。具体参数如下:

然后在变压器上测试后级带负载500R的输出波形。驱动方式跟一楼说的一样。
图1是磁芯不开气隙的测试波形:

图1   不开气隙的波形

以下图2是开气隙的波形测试:

图2   开气隙的波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开了气隙不是可以增加功率吗?怎么输出波形的形态变的更差了?盼大师再回复!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面是我测试的两张图。只不过把占空比为50%,频率为8K的方波改成了SPWM波。具体参数如下:

然后在变压 ...

“开了气隙不是可以增加功率吗?”
世界上的事情,哪有这么简单?要是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么简单,电子技术还要分多个专业学那么长时间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明显铁芯已经饱和。

23楼第一幅图,纵轴上无单位,连零位都没有。那叫什么波形?SPWM就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了气隙不是可以增加功率吗?”
世界上的事情,哪有这么简单?要是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么简单,电子技 ...

不好意思,描述的不太清楚。我又画了个图,驱动波形如图1所示:

图1   上下MOS管的驱动波形

下图2是这个波形的緢节描述。

图2   波形的细节展示

现在测试的磁芯是EFD25,具体参数如下图3、图4。

图3   EFD25的参数

图4  EFD25变压器绕制参数
说明:现用两个EFD25变压器去测试,一个开气隙,另一个不开气隙。中心抽头处的电压为5V,两个负载电阻是500R。测试波形见23楼,请教一下大师,为何加气隙的变压器出来的波形没有不加气隙的好?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描述的不太清楚。我又画了个图,驱动波形如图1所示:

图1   上下MOS管的驱动波形

原来你是想要干这手活。对高频变压器上端施加上面一行波形,对高频变压器下端施加下面一行波形。然后通过高频变压器反相,将其合成为完整的工频正弦波。

早点说嘛。早点说我的回复就很简单了:
办不到的事情,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你是想要干这手活。对高频变压器上端施加上面一行波形,对高频变压器下端施加下面一行波形。然后通 ...

不合成正弦波。为什么办不到呢?理由?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合成正弦波。为什么办不到呢?理由?

看看红色曲线,估计一下其频率。
这个频率比你所说8kHz方波要低得多。
要想让变压器能够传输这么低的频率,就要按照这么低的频率设计,采用工频变压器(硅钢片铁芯,绕组匝数比你的设计要多得多)。
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逆变专辑,是三本合集,下载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红色曲线,估计一下其频率。
这个频率比你所说8kHz方波要低得多。
要想让变压器能够传输这么低的频率 ...

多谢大师百忙之中回复!
如果用EFD25的磁芯去算:
      Np = V*Ton/(B*Ae)
V = 5v,Ton = 4+8+12+24+60+24+12+8+4 = 152us = 152*10-6s,B取0.3T,Ae= 58mm2=58*10-6m2
     则计算得到Np = 46
     次级线圈Ns = 5*Np = 230
     AL=1950nH
     初级电感量(励磁电感)Lp = N2*AL = 4.12mH
     这不是所有的参数都可以计算出来吗?为什么不能用这种铁氧体磁芯呢?是不是这个励磁电感太小了,导致励磁电流很大,所以不能用。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还望大师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红色曲线,估计一下其频率。
这个频率比你所说8kHz方波要低得多。
要想让变压器能够传输这么低的频率 ...

还有,我在第23楼已经测试出这个波形了,这个波形的形态还是很好的。
有气隙的波形形态差些,无气隙的波形形态很好。这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有气隙的变压器励磁电流大的缘故导到磁芯饱和的缘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师百忙之中回复!
如果用EFD25的磁芯去算:
      Np = V*Ton/(B*Ae)

先说清楚:你使用SPWM是什么目的?否则我不会再和你纠缠什么气隙不气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清楚:你使用SPWM是什么目的?否则我不会再和你纠缠什么气隙不气隙。 ...

一个中频治疗仪,就是把这个波形加到人体上。电刺激治疗用的。不是做逆变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中频治疗仪,就是把这个波形加到人体上。电刺激治疗用的。不是做逆变器的。 ...

那么我告诉你:变压器不能传递直流,即使初级施加带有直流成份的信号,次级也只能得到交流成份。次级能够得到多低频率的信号,取决于铁芯、匝数……等等,但绝对不可能完全复现初级的带有直流成份的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中频治疗仪,就是把这个波形加到人体上。电刺激治疗用的。不是做逆变器的。 ...

铁芯越大,匝数越多(电感量大),在未进入磁饱和条件下,越能够传递较低频率的信号。也就是说,与初级带有直流成份的信号差别越小。

网友D:
又一个想利用高频变压器直接传递基波能量的,楼主省省吧,听maychang的没错,别搞什么SPWM了,直接弄个通频带函盖电疗信号的变压器,直接进行升压就行了,或是电源升压到足够高的电压,再用高压放大器进行放大到足够的电平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一个想利用高频变压器直接传递基波能量的,楼主省省吧,听maychang的没错,别搞什么SPWM了,直接弄个通频 ...

多谢大神回复!
有两个问题:
1.23楼的波形是我实际测试出来的,说明EFD25磁芯是可以传递这个波形的。这该如何解释?
2.“直接弄个通频带函盖电疗信号的变压器”,这个变压器哪里有?有没有具体的厂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回复!
有两个问题:
1.23楼的波形是我实际测试出来的,说明EFD25磁芯是可以传递这个波形的。这 ...

1, 波形已经严重失真了, 不是吗?
2, 你需要跟据通频带及传输功率专门设计, 然后找厂家制造

网友E:
看了,但是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