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关于5v 转3.3v

楼主(2016-03-03):
看到一个电路,为什么接那么多电容,电容数量是随意的吗?还有前面输出了3.3 为什么并联这么多电容后再串一个电感然后输出3.3v

网友A:
输出做一连串了π型滤波,对各个频率段的纹波和噪声做低通滤波,这样输出电压就更干净些

网友B:
你看PCB图了吗?比如VDD3V3给多个负载供电,一个负载供电处接一个104的话,那就会有多个104,这里只是在原理图中放到了一起,PCB布局时,肯定要分散到各个负载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PCB图了吗?比如VDD3V3给多个负载供电,一个负载供电处接一个104的话,那就会有多个104,这里只是在原 ...

看来这种事你干过不少: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来这种事你干过不少

我没干过,只是以前踩过这个坑

网友D:
好像是某个MCU的供电。
每个VDD脚放一个104电容。VDDA脚则给一点滤波。

网友D:
原理图上电容和管脚没有放到一起不过PCB要放一起

网友E:
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F:
想象力太丰富了!
主题图中多个104在实物中是集中排列在一起的,8+-1~2个不会影响指标

网友G:
AVDD3V3是给模拟设备或AD转换的电源

楼主:
感谢亲们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做一连串了π型滤波,对各个频率段的纹波和噪声做低通滤波,这样输出电压就更干净些 ...

VDD3v3和AVDD3V3之间又加了电感,是稳定电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VDD3v3和AVDD3V3之间又加了电感,是稳定电流吗?

不是稳定电流,加电感既起到滤波作用,还有抗干扰的作用,抑制数字电源对模拟电源的干扰

网友H:
滤波电容也并非越多越好,要根据负载电流大小和纹波要求选取,容量达到一定程度在增大没什么作用
这种画法,大多数电容肯定是分配给受电IC的电源端的,容易造成误解

网友I:
偶尔也这么干,一般是分散开来

网友J:
不负责任的Layout会把他们全放在LDO出口处呢!!

不是很了解滤波电感该如何选型~ 如何对干扰的频率做出预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