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信号源驱动一个电阻的电场和磁场分布

楼主(2016-03-03):
1)电路如图所示,信号源频率忘记修改了,频率可以改大一点,比如频率为1GHz的正弦波; 2)这是一条微带线的模型,区域1的电场和磁场情况作了标示; 3)区域2是电阻(电阻也有宽度和长度),请问区域2的电场和磁场是如何分布的呢? 4)区域3是微带线(走一段后通过过孔接地),请问区域3的电场和磁场是如何分布的呢?

网友A:
安培定则

网友B:
这得看频率啊,低频的时候满简单,微带线只是一条简单的连线,电磁场还能分布在导体铜箔内,频率慢慢升高微带线里的场近似TEM波的传输线结构,(因为介质不均匀有空气和电路板的sub,有色散,但低频忽略)。如果频率继续升高,微带线的色散明显就不能当传输线使用了,会出现其他模式的电磁场,要是再进一步升高频率,微带线成了【微带天线】,天线会产生大量辐射的电磁场,辐射到空间里去,而不是沿着线路传播。

还有个问题是从电阻过度到微带线的边界,频率较高的时候会如3GHz,边界处的不连续性会导致无法设计电路,(而且在高频得用贴片分立电阻电阻),所以更高频连分立的贴片元件(不管是R ,C, L)都无法用了,要用分参数电路设计(如用类似IC设计里那种几何形状规则的导体组成R L C等。)此外一般的传输线也要考虑不连续性影响,比如走线转弯什么的。这在微波课程里叫传输线/波导的不连续性。

微带线的近似TEM MODE场在基础的电磁场或 微波技术教材上都有。

网友B:
高频设计里 ,各种链接处的不连续性导致的场分布才是棘手的地方,减小这些不连续效应是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网友B:
汗,没看到你那个是1khz啊,那就只考虑近似TEM-Mode 就行了。
这么低的频率可以忽略不连续性的影响, 其实也不用管场的分布。不用简单问题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汗,没看到你那个是1khz啊,那就只考虑近似TEM-Mode 就行了。
这么低的频率可以忽略不连续性的影响, 其实 ...

画图的时候忘记改频率了,我这不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这只是PCB布局中最简单的一个情况了,只是一直没人去分析过,比如:微带线走到了负载电阻处,电阻的另一端需要通过过孔接地,恰好这一小块区域其他层有走线,然后我们经常走一段线到空余地方再打过孔接地。                 解决问题的时候,一般能简单化就简单化,可是学习知识这样做就不好了

网友B:
哦,那就是我在4楼说的那样,具体情况可能比较复杂,也可能简单。一些减小不连续性的 方法:如让元件或过孔的焊盘宽度,和走线宽度差不多可以减小阻抗的不连续性。但你要先搞清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什么时候才开始考虑这些影响。或者说什么时候走线的尺寸或几何形状才开始影响的你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那就是我在4楼说的那样,具体情况可能比较复杂,也可能简单。一些减小不连续性的 方法:如让元件或过孔 ...

即使可以不考虑,但是不代表不存在啊,存在就可以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即使可以不考虑,但是不代表不存在啊,存在就可以分析

看4楼,tem-mode是很基础的了,你先看懂书上tem-mode的概念,推荐看最基础的电磁场课本里的传输线那章。

网友C:
如果你要想很细致的了解这种情况下的场分布,建议你用HFSS仿真一下,在HFSS里面可以非常详细的绘出场的分布,用语言说出来很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要想很细致的了解这种情况下的场分布,建议你用HFSS仿真一下,在HFSS里面可以非常详细的绘出场的分布 ...

对初学者来说一下就用 数值-场求解器 软件太难了点,何况楼主连spice这类软件里的传输线model都没找到。。。。

楼主:
自己顶一个,不能沉贴了,@HWM@chunyang@maychang 出来活动活动筋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初学者来说一下就用 数值-场求解器 软件太难了点,何况楼主连spice这类软件里的传输线model都没找到。 ...

那只能说明所用的软件人性化界面太差。
是使用软件,又不是编写软件的,无需精通软件内核。
这样仿真器,网上大把地是。利用教科书知识,只能手工计算超级简单的情形,略微复杂点就没招了,这可以从3D仿真耗时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