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用单片机IO口驱动三极管控制四位数码管亮度不够

楼主(2016-03-03):
IO连接S8050的基极,集电极连接数码管4个公共端,发射级直接接地,亮度不够,怎么修改电路啊?

网友A:
你限流电阻都没接,正常情况应该够亮啊。你改用共阳的数码管,或者改用其它的三极管,感觉是没有用对三极管

网友B:
原理图贴上来看看,帮你修改。

楼主:
解决了,我的IO口加上上拉电阻就可以了,单纯靠IO口电流太小,驱动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贴上来看看,帮你修改。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