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1MHz的加法电路

楼主(2016-03-03):
我现在用想用运放来把两个频率有1MHz的多一点的sine波相加,已经试了AD8052,结果出不来。电路图就是用的网上的基本的相加运算图,求指教一下,不只是电路问题还是运放的选择问题。谢谢啦

网友A:
出来的是什么结果?

网友B:
应该是带宽积不够,如果没看错的话是

网友C:
楼上弄错型号啦
AD8052是高带宽的运放。楼主电路的问题,如果同相输入,运放单电源供电的话,需要给交流信号叠加直流偏置,否则负半周就削掉了,同时单电源供电下反馈回路也不能直接接GND,可以透过一个小电容在接GND;不加直流偏置就要用双电源供电;
最简单还是用反相输入叠加,先隔直电容,然后在串接一个电阻叠加,同相端给VDD/2电压抬高参考点。

楼主:
谢谢大家,我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