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串口接受数据误码率高

楼主(2016-03-03):
系统中电脑上位机端通过串口与CPU通讯,CPU通过交流接触器控制电机。开始空载试验没有问题,经过负载浪涌电压冲击后,上位机发给CPU的数据没有问题但是CPU接收到的数据误码率非常的高,应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查查负载浪涌电压冲击后哪里状态改变了。

网友B:
先检查电压吧。重点是浪涌电压的来源,想办法给他分离掉。

网友C:
可能是软件跑飞,有关设置乱了,或者时钟出现了偏差,这个用串口监视器配合示波器即可判明,然后就是加强抗扰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