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采集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6-03-03):
外面传感器的信号,通过仪表放大器(5V)到AD端(3.3V),虽然计算得很好,比如放大器输出为0-2V,但是也怕万一外面的信号有问题,会导致AD前端的信号可能达到5V。
1 5V只是一个很小的脉冲,通过RC滤波或者钳位电路进行处理?
2 如果5V保持非常长的时间?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A:
加二极管到3.3v电源

网友A:
最好前面加一级运放限制一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