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开发指南 3 GD32Fxxx 系列 MCU 特性比较及兼容性分析

楼主(2016-03-03):
不废话,直接上干货!
一、全系列产品特性比较

2016-3-3  2016-3-3  2016-3-3  2016-3-3  2016-3-3  2016-3-3

(未完,待续)

网友A:
你这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B:
米刷里用的就是GD32F103.

网友C:
请问管脚兼容性:103的板子不修改可以直接安装207吗?

网友D:
20X系列的产品还是蛮不错的,资源也比较充裕的。

网友E:
这个2X系列的产品资源非常丰富的。

网友F:
GD32F20X系列的主频能到120MHz的,看来非常不错的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管脚兼容性:103的板子不修改可以直接安装207吗?

这个问题,简单理解,可以,pin 脚没有冲突
但是,深入说,
103 和 105/107/205/207 时钟结构不同,功能也不同
除了 USB  FS ,207 基本可以替换 103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简单理解,可以,pin 脚没有冲突
但是,深入说,
103 和 105/107/205/207 时钟结构不同,功能 ...

谢谢回复。初步看来一下207的DS和DM,发现其OTG FS的IP架构和STM的107、207/407的是相同的。为了在103的板子上使用207,如果需要兼容103的设备端USB,105/107是很难做到的,而207/407由于新加的2个设置位就没有问题。注意到GD207上面也有这几个设置位,所以初步判断可行,请GONGO确认。GD207可以完全借用STM的OTG FS的USB库吧?

网友G(2016-04-08):
207 基本可以替换 103

网友H:
20X系列的单片资源比较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