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采样率

楼主(2016-03-03):
ADC, dc, AD, ADC1, ge
用ADC10模块,为了提高采样率,使用函数ADC10_ical(int iVal, ADC10_CAL_VBG)校准时,在自带的Excel表格中设置full range counts为256,vdd为   2.5V,得到1.3V为133。但是在c语言代码编译完成后,输入一个小于2.5V电压时,从watch窗口看到ADC10_iGetData的值超过256,在300到500多之间跳变。

程序代码:
ADC10_start(ADC10_FULLRANGE);
ADC10_ical(0x84, ADC10_CAL_VBG);
ADC10_startADC();

上面的代码如果放在循环里,watch窗口看到的ADC10_iGetData值,不论输入多少的电压,只会在500以下跳变

网友A:
设置中断观察了吗

楼主:
嗯,FULL RANGE COUNT设置为1024

网友B:
请问你的Designer-->Global Resources 中的 Ref MUX 参数你选的是哪个选项?

楼主:
找到原因了,呵呵,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