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放大器

楼主(2016-03-03):
最近在做宽带放大器其中要求实现有效值和峰值检测,低频段可用集成芯片,高频段用检波法,为了从经济上考虑,我选择用软件实现,但具体怎么实现思路和方法,还没有一点头绪。

网友A:
频带要做到多少

楼主:
30M,MSP430 g2553单片机能捕获到所要求的信息?

网友B:
30M的话,用g2553单片机来实现的话有些资源不够用的

网友C:
首先是单片机的晶振达不到要求的

楼主:
谢谢,不过我看书上说51单片机都能实现,估计可行,只是不知怎么去实现?求教

网友D:
终于知道单片机不能直接采集如此高的频率的正弦波信号的峰值,要通过峰值检波法或专门芯片电路再来采集

网友E:
建议使用FPGA+ad采样

楼主:
恩,谢谢,不过FPGA没学过,所以只能外接电路了

网友F:
现在用的啥方案?

楼主:
用的是峰值检测法,然后单片机直接采,大侠,赐我一些好的点子吧?!先谢谢

网友G:
无能为力了。。。

楼主:
好吧,那我今天就结贴了,多谢啊

网友H:
30m还用单片机?

网友H:
采样能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