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外车辆识别

楼主(2016-03-03):
谁能帮我设计一个视频处理,DM648最小方案

网友A:
TI不是提供方案了吗

楼主:
TI提供的方案里,视频编解码芯片都是0度的,不能满足野外车辆识别

网友B:
那你要求?

楼主:
所有芯片均工业级或更高,即低温40度。

网友C:
还有什么吗

楼主:
1、基本原理图设计,可不包含电源部分;
2、基本程序框架,不包含车辆识别应用程序;

网友D:
有示意图吗

网友E:
设计好啦没有

楼主:
唉,算了,明天再说吧

网友F:
这种系统性的方案    你还是多找找相关资料吧
642方法的比较多   参考一下

网友G:
DM648,软件玩了5年。驱动i应用boot都自己写的,C和汇编吧。
一堆好玩的Case。
比如:
如果方案中有U盘连接设备。boot里可以搞出u盘镜像启动
可以检测堆栈信息。
and others.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所有芯片均工业级或更高,即低温40度。

DM648,有一些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