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74ch164驱动数码管,接收上位机数据,数码管闪烁?

楼主(2016-03-03):
就一个很简单的74HC164驱动数码管+串口通信程序,不与上位机通讯时,数码管显示非常正常,一点也不闪烁,但是只要接收到一次上位机的命令,数码管就闪烁一次,串口程序是中断方式接收,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A:
中断服务耗时太大, 影响了数码管显示刷新程序的运行.
你需要优化一下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B:
中断程序占用时间太长,考虑优化中断。中断函数中不要处理其他事情,安静的接收就行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我自己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