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简易buck开关电源电压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6-03-03):
本人新手,行用buck做一个电源充电器,电池内阻2欧左右,我先使用的一个2欧的电阻代替电池作为负载,但问题是变换器的输入电压直接就检测到短路了,输入电压被拉的很低,只有一两伏。如果换一个电阻大一点的(30欧),就不会检测到短路。请教大神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要做恒流模式

楼主:
对,恒流充电

楼主:
额,这个论坛怎么贴图呀,点击之后提示输出图片地址,是什么地址

网友A:
点 回复框 上边最后一个 回形针图标 添加图片
然后插入到回复框
发表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 回复框 上边最后一个 回形针图标 添加图片
然后插入到回复框
发表回复  ...

主电路拓扑就是这样的

网友B:
输入端的电源功率太小了?

网友C:
我猜你这可能是输出功率不够导致电压被拉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电路拓扑就是这样的

不理解这个拓扑怎么做的短路检测,不过应该是过载了。

网友E:
电池内阻2欧。。。。。。好像是相当大的内阻?难道电压很高?
一般来说不能用2欧的电阻来代替2欧内阻的电池来做测试,因为电池还有它自己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你这可能是输出功率不够导致电压被拉低。

当我吧占空比调高的时候,就被拉低了,拉低好几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内阻2欧。。。。。。好像是相当大的内阻?难道电压很高?
一般来说不能用2欧的电阻来代替2欧内阻的电池 ...

但是我的输入电压也调的很低呀,根据电流大小来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端的电源功率太小了?

我的电源供电是实验室的那种稳压电源,不是直接的220V.充电器一般是不是不能用那种啊。我电池的电压就有18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源供电是实验室的那种稳压电源,不是直接的220V.充电器一般是不是不能用那种啊。我电池的电压就有1 ...

那种稳压电源都是有最大电流限制的,我怀疑你这个稳压电源功率不足,才导致后面的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电路拓扑就是这样的

你这图,怎么说呢,它可以没有问题,但如果其他部分无法配合就可以有无数问题。。。。。。

网友E:
所以说,你这图贴了如同没贴

网友F:
不知道你限流J3怎么做的,应该是没有起到限流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图,怎么说呢,它可以没有问题,但如果其他部分无法配合就可以有无数问题。。。。。。 ...

这是所有的电路了,J3不是限流的,是0.01欧的电阻,通过采集他的电压放大一百倍然后用来实现恒流充电的,这样可以吧

网友F:
呵呵,我也刚刚解决了一个BUCK电路的问题,最后是取样电压的问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