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什么是电源的效率

楼主(2016-03-03):
电源的效率是指什么?

网友A:
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之比

网友B:
电源其实就是一个由变压器和交流/ 直流转换器以及相应稳压电路所组成的“综合变电器”。这个“综合变电器”里面包含两个主要部件—“变压器”和“电流转换器”,而这两个部件本身就存在着电能的消耗,它们附属的稳压电路自然也不例外,因此电源本身又是一个“耗电器”。输入电源的能量并不能100% 转化为供主机内各部件使用的有效能量,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转换效率的问题。

网友C:
电源转换效率=电源为主机提供的即时输出功率/输入电源的即时功率× 100%

网友D:
电源效率是指UPS的整机电能利用率,也就是UPS从外部吸收功率与向负载输出功率两者之的比值。这个数值和UPS电源设计线路有密切的关系,高效率的电源可以提高电能的使用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电源的自身功耗和发热量。

网友E:
通常在线式UPS的电源效率一般能够达到90%以上。

网友F:
嗯,如果需要增配大中容量的交流不间断供电设备,最好选用电源效率高的在线式UPS。

网友G:
是,其他UPS的电源效率在80%左右。

楼主:
嗯,接着说

网友B:
EP谐波吸收装置可有效保护UPS对电网络的不良影响。

网友H:
LZ,你首先得明白为什么会有电源效率这个问题。电源其实就是一个由变压器和交流/ 直流转换器以及相应稳压电路所组成的“综合变电器”。这个“综合变电器”里面包含两个主要部件—“变压器”和“电流转换器”,而这两个部件本身就存在着电能的消耗,它们附属的稳压电路自然也不例外,因此电源本身又是一个“耗电器”。

网友I:
输入电源的能量并不能100% 转化为供主机内各部件使用的有效能量,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转换效率的问题。

网友J:
所以, 电源转换效率=电源为主机提供的即时输出功率/输入电源的即时功率× 100%

网友E:
呵呵,楼上的朋友们回答的太完善了,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在我的认识了就知道:电源效率是指输出功率与总功率的比值.开眼了。

网友K:
电源其实就是通过各种元器件将交流变为直流。在转化过程中元器件本身本身就存在着电能的消耗,它,因此电源本身又是一个“耗电器”。

网友L:
输入电源的能量并不能100% 转化为供主机内各部件使用的有效能量,这样就出现了转换效率的问题。

网友G:
开关电源的知识需要多多补充

网友M:
是指UPS的整机电能利用率,也就是UPS从外部吸收功率与向负载输出功率两者之的比值。这个数值和UPS电源设计线路有密切的关系,高效率的电源可以提高电能的使用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电源的自身功耗和发热量。

网友M:
通常在线式UPS的电源效率一般能够达到90%以上。如果需要增配大中容量的交流不间断供电设备,最好选用电源效率高的在线式UPS。而其他UPS的电源效率在80%左右。EP谐波吸收装置可有效保护UPS对电网络的不良影响。

楼主:
这个其实很简单的概念,但是要非常全面的理解还是有些难度的

网友B:
效率就是指实际得到的能量和你输出的能量的比值

网友H:
应该就是指做了多少有用功,其他的就是已发热等形式损耗掉了

网友C:
电源的效率的理解直接的就是自身的功耗小,这样使得输出的功率较大,在一定的输入功率下

楼主:
嗯,大体明白了

网友N:
效率就是电源的利用率了。

网友N:
DCDC的效率就很高,但是成本高

网友N:
得看这个效率怎么用了。

网友O:
转换效率是电源的重要指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