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寄存器初始化

楼主(2016-03-03):
中颖161的片子,上电要不要对所有的内部用户寄存器初始化的?

网友A:
视需求啦

网友B:
一般用户选择上电对所有的内部用户寄存器初始化

网友C:
对,这样做保险,可排除一些不必要的失误。

楼主:
如果使用eeproom呢,要不要初始化RAM?

网友D:
使用类E2PROM和请不清除ram无关,一般类E2prom存数据前先执行扇区擦除然后再写数据。

楼主:
哦,我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使用类E2PROM和请不清除ram无关,一般类E2prom存数据前先执行扇区擦除然后再写数据。
...

是的,我同意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