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心电信号采集电路

楼主(2016-03-03):
图片是心电采集信号中的一部分,U33_X接一路从心电电极(经过滤波后),然后在反相,同另一路送入差分放大,看这个图是一个带通滤波器,但是没有输入,或者说输入是地,这样的设计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正弦波发生器?

网友A:
也许是阻抗测量。。。。

什么原理

网友B:
明显U53C经典的正弦波发生器,正反馈网络是超前,滞后组成,作为选频网络,也就是说特定的频率达到相移0度,上面的负反馈网络决定放大倍数,决定起振条件难度,D20是稳定信号幅度的。保证失真率。

确实是个震荡电路,但是用一个震荡信号驱动心电信号,作用是什么呢 还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明显U53C经典的正弦波发生器,正反馈网络是超前,滞后组成,作为选频网络,也就是说特定的频率达到相移0度 ...

可以用用相干检测,滤除干扰,相当于有用物理量调制到交流电信号的参数上(如幅值,相位),然后用基准信号相与滤取调制信息,这种方法叫做相干检测,或相干放大,可以做到很高的精度。用交流基准信号去驱动无源传感器,得到有信息量的交流信号,可用很大放大倍数的放大器进行放大,克服OP的直流性能不佳的累积效应,多级放大如直流耦合时,第一级的温漂和失调电压决定整个糸统的精度。用交流信号放大器放大调制的交流信号就可以克服以上的不足。直流放大器不可能做到很高的精度。

网友A:
你的电路也许是多种功能的仪器,比如它通过测量阻抗来测定呼吸频率啥的,不仅仅只有心电。。。。

网友C:
楼主这个图是前级吧?没接到心电传感器之前的电路.

网友D:
这个图是三部分,第一部分典型振荡电路,第二部分高通滤波,第三部分带通滤波,整个电路应该是作为调制信号或者激励信号,得看你后续电路是什么。

网友E:
电路不完整吧,只是个激励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阻抗测量。。。。

什么原理

网友A:
你们搞这些仪器该有相关资料啊
利用人体阻抗变化测定人体的某些状态,比如呼吸频率什么的,可能还能够得到其他信息我其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搞这些仪器该有相关资料啊
利用人体阻抗变化测定人体的某些状态,比如呼吸频率什么的,可能还能够得 ...

确实有 根据阻抗测呼吸的 ,但是如果这个电路是测阻抗的,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搞这些仪器该有相关资料啊
利用人体阻抗变化测定人体的某些状态,比如呼吸频率什么的,可能还能够得 ...

或者说 好处是什么呢

网友F(2017-03-24):
大哥这是一个振荡正弦发生器你后面没东西我们不知道干什么。可能有多钟。。。。

网友F:
楼主说自己干信号链路多年。不满8k工资就这水平和度量?剩下电路贴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