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呼吸灯演示程序(PWM脉宽调制模型)

楼主(2016-03-03):
///////////////////////////////////////////////////////////
//呼吸灯演示程序(PWM脉宽调制模型)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cycle=500;  //PWM周期
uint pwm=0;      //高电平持续时间

sbit led=P1^0;   //LED端口
sbit sw=P2^5;    //74HC573锁存端口

void delay(uint t)
{
        unsigned int i;
        for(i=0;i<t;i++);  //之前演示时灯闪烁的原因是此处延时太大
}

void pwm_demo(void)
{
        sw=1;  //数据不锁存

        led=1;
        delay(60000);
        for(pwm=1;pwm<cycle;pwm++)//在这个循环里pwm的值逐渐升高(pwm的值代表高电平持续时间),占空比增大,灯由暗变亮。
        {
                led=0;
                delay(pwm);
                led=1;
                delay(cycle-pwm);
        }

        led=0;
        delay(60000);
        for(pwm=cycle-1;pwm>0;pwm--)//在这个循环里pwm的值逐渐减小(pwm的值代表高电平持续时间),占空比减小,灯由亮变暗。
        {
                led=0;
                delay(pwm);
                led=1;
                delay(cycle-pwm);
        }
}

网友A:
很好的资料, 学习了 谢谢。。

网友B:
这个可以很好的参考与学习的。。。。

网友C:
哇  PWM脉宽调制模型  找了很久了。。

网友D:
好像很需要这个啊!!!!!

网友E:
灯由暗变亮的那段程序写的很好,值得学习啊~~

网友F:
进来看看,学习了,多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G:
楼主辛苦了,不错的分享啊,顶!!!!:D:D

网友H:
sbit led=P1^0;   //LED端口
sbit sw=P2^5;    //74HC573锁存端口

网友I:
是的,延时太大导致灯泡闪烁。。

网友J:
感谢楼主的奉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资料, 学习了 谢谢。。

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很好的参考与学习的。。。。

是的,值得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很需要这个啊!!!!!

需要就好,,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