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单步调试执行串口发送程序,但是电脑上接收不到

楼主(2016-03-03):
单步调试执行串口发送程序,但是电脑上接收不到,波特率设置的也应该是正确的,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看看配置,看看你怎么设置的。。。

网友B:
我觉得你可以设置断点的。

网友C:
while(!(IFG2 & UCA0TXIFG));
UCA0TXBUF = Chr;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hile(!(IFG2 & UCA0TXIFG));
UCA0TXBUF = Chr;

是的,在发送数据时,应该先等 TX buffer准备好了,再往UCA0TXBUF写数据。。

网友E:
单步调试串口,不行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while(!(IFG2 & UCA0TXIFG));
UCA0TXBUF = Chr;

这个办法好使吗,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G:
感觉这个就先检查下发送的数据又发送出来的不。

网友H: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网友I:
面两句将内部DCO校准至8MHz,不知道是怎么校准的啊??

楼主:
好吧 我先按你们说的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办法好使吗,楼主怎么解决的???

问题发现了,最后还是串口有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在发送数据时,应该先等 TX buffer准备好了,再往UCA0TXBUF写数据。。

恩恩 是的 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