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编译器有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2016-03-03):
要实现远程升级的功能。这势必要固定某些程序的位置,试问中颖的IAR c编译器有没有这个功能。怎么去实现呢?

网友A:
有这个功能,改烧写地址啊。。。

网友B:
好像是修改用于升级的那个项目的XCL文件!

网友C:
将编译生成的TXT文件,取出程序部分,做成数组,取出中断向量部分做成数组。不妨试试。

网友D:
正常情况下跑的是主项目,要升级时,先将中断向量数组写入FLASH的中断向量区域

网友E:
复位后程序就开始执行用于升级的项目了。。

网友F:
将数组用#pragma location固定在你主项目的程序的升级的区域里啊。。。

网友G:
建议放在FLASH的最高的几个段里面,可以试试看。。。

网友H:
不知道有用到软复位吗》???

网友I:
要实现远程升级的,这个要么特定设计要么就选择带有可以远程升级的MC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编译生成的TXT文件,取出程序部分,做成数组,取出中断向量部分做成数组。不妨试试。 ...

这个可以吗???

网友I:
首先必须要说清楚,这个是建立在无线数据传输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