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断能力的IO端口有哪些

楼主(2016-03-03):
请问一下中颖的哪些IO端口有中断能力呢???

网友A:
P1-P6口都可以,楼主看看。。。

网友B:
P1 和 P2 具有中断能力,P1 和 P2 的每个中断可以独立地被使能且配置成上升沿或下降沿中断 。。

网友C:
所有的 P1口中断源共享一个中断向量,所有的 P2 口中断源共享一个不同于 P1 口的中断向量。

网友D:
楼主要好好看看资料哦!芯片资料都有介绍的。。。

网友E:
P1和P2口有对应的中断向量地址。可以理解成只有P1与P2口有中断功能吧

网友F:
还是要好好理解硬件的框图。理解框图是系统设计的第一步

网友G:
应该是P1、P2、P3和P4有中断能力吧。

网友H:
每个系列的芯片不一样,一般的都是P1和P2有中断能力的。。

网友I:
产品的io口是定死的,查看一下手册吧。。

网友J:
九楼说的很对。。我赞成。。。

楼主:
好的,先结贴了。。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