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哪位有STM32F103ZET6的AltiumDesigner的元件库

楼主(2016-03-03):
如题。。
最近开始学画板子,要画一个 STM32F103ZET6 的最小系统和MPU6000结合的板子,

但是去Altium Designer 的官网上没法下载最新的ST元件库。。。
请问哪位有STM32F103ZET6的AltiumDesigner的元件库和封装库,发给在下一份,
万分感谢!

网友A:
自己画呗,5分钟搞定

网友B:
元件库自己画一下,封装库的话有现成的。

网友C:
最好自己画,还可以练练动手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件库自己画一下,封装库的话有现成的。

请问封装库您有现成的么?

网友B:
在封装库里面查找TQFP就可以了。

网友D:
altiumdesigner的元器件库,我从官网上下的ST Microelectronics (46MB)里面没有STM32f103zet6的芯片,以下是官网的解释
The content of these ZIPs was built at the time of the launch of Altium Designer 10, and will not be updated.
Updated versions of many of these libraries may be found on the AltiumLive websitehttp://designcontent.live.altium.com/#UnifiedComponents.

网友E(2018-03-20):
这画呀,又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