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的程序不能在flash中运行

楼主(2016-03-03):
320f28335
我编写的程序在ram中运行没有问题。 在flash中不能运行。我学习了你们的帮助文档,下载了你们的在flash中运行的实例,发现可以在flash中运行。我讲实例稍微修改,只修改了bss和ebss部分从l4ram改为外部存储器extmem0,发现程序下载后能正常运行,但是将cpu复位后运行就不对了。。如果问题解决,请回邮件到huangpeng8@163.com.谢谢。

我用的是F28335_example_BIOS_flash.pjt项目文件

我将我的电机控制程序按例子做了修改,发现相同的问题,就是下载到flash后能运行正常,但是断电再运行,就不正常了。如果这是接上调试器运行,发现能运行到main函数,但是不能运行到我定义的各个进程。

1.  请确认你的boot 模式是否设置为Flash模式,即需要设置有关boot的GPIO的状态。
2. 你的外部存储器extmem0是指什么地址?
最后发现问题和外部ram无关。只要关电源再开机,机器都会运行都FXN_F_selfLoop函数而死机。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您好!请在Code Start Branch.asm中,将XINTF引脚配置成XINTF,因为默认是GPIO。再尝试一下。
具体的可以参考下面的代码:
***********************************************************************
WD_DISABLE        .set        1        ;set to 1 to disable WD, else set to 0
   .ref _c_int00
   .global code_start
    .ref _InitSysCtrl  ;开外设
.ref _xintf_zone6and7_timing  ;初始化XINTF总线为16BIT(用户的系统硬件设计相关)
***********************************************************************
* Function: codestart section
*
* Description: Branch to code starting point
***********************************************************************
   .sect "codestart"
code_start:
   .if WD_DISABLE == 1
        LB wd_disable       ;Branch to watchdog disable code
   .else
       LB _c_int00         ;Branch to start of boot.asm in RTS library
   .endif
;end codestart section
***********************************************************************
* Function: wd_disable
*
* Description: Disables the watchdog timer
***********************************************************************
   .if WD_DISABLE == 1
   .text
wd_disable:
   SETC OBJMODE        ;Set OBJMODE for 28x object code
   EALLOW              ;Enable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 access
   MOVZ DP, #7029h>>6  ;Set data page for WDCR register
   MOV @7029h, #0068h  ;Set WDDIS bit in WDCR to disable WD
   EDIS
  LCR _InitSysCtrl
  LCR _xintf_zone6and7_timing             ;Disable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 access
   LB _c_int00         ;Branch to start of boot.asm in RTS library
   .endif
;end wd_disable
.end
谢谢, extmem0 地址:0x100000,len:0x30000.
void UserInit(void)
{
#ifdef EXAMPLE_FLASH        // EXAMPLE_FLASH, if defined, is in CCS project options
// Section .trcdata is generated by DSP/BIOS.
// It must be copied from its load to its run address BEFORE main().
memcpy(&trcdata_runstart, &trcdata_loadstart, &trcdata_loadend - &trcdata_loadstart);
#endif
//--- CPU Initialization
InitSysCtrl();        // Initialize the CPU
InitPieCtrl();        // Initialize and enable the PIE
InitWatchdog();        // Initialize the Watchdog Timer
InitGpio();        // Initialize the shared GPIO pins
InitXintf();
。。。
void InitXintf(void)
{
EALLOW;
XintfRegs.XINTCNF2.bit.XTIMCLK = 1;
// write buffering
while(XintfRegs.XINTCNF2.bit.WLEVEL != 0);        // poll the WLEVEL bit;
XintfRegs.XINTCNF2.bit.WRBUFF = 3;
// XCLKOUT is disabled
XintfRegs.XINTCNF2.bit.CLKOFF = 1;
// XCLKOUT = XTIMCLK
XintfRegs.XINTCNF2.bit.CLKMODE = 0;
  SysCtrlRegs.PCLKCR3.bit.DMAENCLK = 1;       // DMA Clock
  SysCtrlRegs.PCLKCR3.bit.XINTFENCLK = 1;     // XTIMCLK
  SysCtrlRegs.PCLKCR3.bit.GPIOINENCLK = 1;    // GPIO input clock
//all Zone read/write lead/active/trail timing
XintfRegs.XTIMING0.bit.X2TIMING = 1;//0;//1;
// Zone 0------------------------------------
。。。        // Zone will not sample XREADY signal
XintfRegs.XTIMING0.bit.USEREADY = 0;
//        XintfRegs.XTIMING0.bit.READYMODE = 1;  // sample asynchronous
// Size must be either:
// 0,1 = x32 or
// 1,1 = x16 other values are reserved
XintfRegs.XTIMING0.bit.XSIZE = 3;
// Zone 6------------------------------------
// When using ready, ACTIVE must be 1 or greater
// Lead must always be 1 or greater
// Zone write timing
XintfRegs.XTIMING6.bit.XWRLEAD = 1;//3;
XintfRegs.XTIMING6.bit.XWRACTIVE =1 ;//7;
XintfRegs.XTIMING6.bit.XWRTRAIL = 0;//3;
// Zone read timing
XintfRegs.XTIMING6.bit.XRDLEAD = 1;//3;
XintfRegs.XTIMING6.bit.XRDACTIVE = 1;//7;
XintfRegs.XTIMING6.bit.XRDTRAIL = 0;//3;
// single all Zone read/write lead/active/trail timing
XintfRegs.XTIMING6.bit.X2TIMING = 0;
// Zone will sample XREADY signal
XintfRegs.XTIMING6.bit.USEREADY = 0;// 1;
//        XintfRegs.XTIMING6.bit.READYMODE = 1;  // sample asynchronous
// Size must be either:
// 0,1 = x32 or
// 1,1 = x16 other values are reserved
#if DATA_WIDTH >16
XintfRegs.XTIMING6.bit.XSIZE = 1;
#else
XintfRegs.XTIMING6.bit.XSIZE = 3;
#endif
// Bank switching
// Assume Zone 6 is slow, so add additional BCYC cycles
// when ever switching from Zone 6 to another Zone.
// This will help avoid bus contention.
XintfRegs.XBANK.bit.BANK = 6;
XintfRegs.XBANK.bit.BCYC = 6;
// double all Zone read/write lead/active/trail timing
XintfRegs.XTIMING7.bit.X2TIMING = 1;
// Zone will sample XREADY signal
XintfRegs.XTIMING7.bit.USEREADY = 1;
XintfRegs.XTIMING7.bit.READYMODE = 1;  // sample asynchronous
// Size must be either:
// 0,1 = x32 or
// 1,1 = x16 other values are reserved
XintfRegs.XTIMING7.bit.XSIZE = 3;
// Bank switching
// Assume Zone 7 is slow, so add additional BCYC cycles
// when ever switching from Zone 6 to another Zone.
// This will help avoid bus contention.
//    XintfRegs.XBANK.bit.BANK = 7;
//    XintfRegs.XBANK.bit.BCYC = 7;
//EDIS;
  //Force a pipeline flush to ensure that the write to
  //the last register configured occurs before returning.
      //  EALLOW;
   // InitXintf16Gpio();
//EALLOW;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64 = 3;  // XD15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65 = 3;  // XD14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66 = 3;  // XD13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67 = 3;  // XD12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68 = 3;  // XD11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69 = 3;  // XD10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70 = 3;  // XD19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71 = 3;  // XD8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72 = 3;  // XD7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73 = 3;  // XD6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74 = 3;  // XD5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75 = 3;  // XD4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76 = 3;  // XD3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77 = 3;  // XD2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78 = 3;  // XD1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79 = 3;  // XD0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40 = 3;  // XA0/XWE1n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41 = 3;  // XA1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42 = 3;  // XA2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43 = 3;  // XA3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44 = 3;  // XA4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45 = 3;  // XA5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46 = 3;  // XA6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47 = 3;  // XA7
    GpioCtrlRegs.GPCMUX2.bit.GPIO80 = 3;  // XA8
    GpioCtrlRegs.GPCMUX2.bit.GPIO81 = 3;  // XA9
    GpioCtrlRegs.GPCMUX2.bit.GPIO82 = 3;  // XA10
    GpioCtrlRegs.GPCMUX2.bit.GPIO83 = 3;  // XA11
    GpioCtrlRegs.GPCMUX2.bit.GPIO84 = 3;  // XA12
    GpioCtrlRegs.GPCMUX2.bit.GPIO85 = 3;  // XA13
    GpioCtrlRegs.GPCMUX2.bit.GPIO86 = 3;  // XA14
    GpioCtrlRegs.GPCMUX2.bit.GPIO87 = 3;  // XA15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9 = 3;  // XA16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31 = 3;  // XA17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30 = 3;  // XA18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9 = 3;  // XA19
  //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4 = 3;  // XREADY
//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5 = 3;  // XRNW
//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8 = 3;  // XWE0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4 = 0;  // XREADY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5 = 0;  // XRNW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8 = 3;  // XWE0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6 = 3;  // XZCS0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7 = 3;  // XZCS7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8 = 3;  // XZCS6
    EDIS;
asm(" RPT #7 || NOP");
} // end of InitXintf()
问题没有解决。

关于上电复位,请参考TI的标准的复位电路,有些电源芯片本身就包含复位信号输出,例如TPS767D318。
如果用阻容电路,要保证复位信号保持512个Cycle的低电平,再拉高。

按照陈先生的提示,问题基本解决。现在还剩下的问题是上电复位有时行有时不行。估计和复位电路有关。感谢陈先生,感谢各位给我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