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6-03-03):
最近自己画了一个板子,现在焊好后,发现不能下载程序。用万用表检测电容,发现有4个电解电容(0.1uf)没反应,请问这是不是这4个电容坏了?

楼主:
就是这样的显示,一直这样显示

网友A:
单片机不下程序:
1、检查电源是否正常;
2、单片机晶振是否正常
3、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B:
没明白不能下载程序,和后面的 检测电容有毛关系!

网友C:
电阻档测电容?

网友D:
看来是新手,按着3楼的方法去检查吧

网友E:
看单片机供电是否正常,看下载程序的几个引脚连线是否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不下程序:
1、检查电源是否正常;
2、单片机晶振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不下程序:
1、检查电源是否正常;
2、单片机晶振是否正常

现在是能工作,比如点亮LED灯。但是就是下载不进程序,用STC-ISP下载时,一直提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能工作,比如点亮LED灯。但是就是下载不进程序,用STC-ISP下载时,一直提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用的是USB的下载器,我用这个下载器可以下载其他开发板上,就是不能下载到自己画的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不下程序:
1、检查电源是否正常;
2、单片机晶振是否正常

用的是USB的下载器,我用这个下载器可以下载其他开发板上,就是不能下载到自己画的板子上

网友G:
0,1uf的电解电容可不常见啊,你这是做啥用的?莫非是TTL转232电平用的?
用USB下载器,就不用转232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电阻档测电容?

LZ的万用表没有电容档,用电阻档测电容显示“1”超量程只能代表电容没有短路。既然LZ是用USB转串口下载线,也不清楚是TTL还是串口电平,如果TTL则不用MAX232电路(即不需4个电容)。建议检查该板子的电路或用替代法依次替换下载电路板、单片机、下载电脑。STC-ISP下载不成功的解决办法请LZ参看:http://qa.stcisp.com :)

(136)

网友I:
电阻档测电容,看来是新手当中的新手啊。
不能下载,建议你检查一下1.单片机是否供电正常,2.振荡电路是否晶振是否起震(不一定晶振好的就可以)他的两个辅助起震的电容也有关的。3.是否复位了。4,用STC-ISP下载时,是否进行冷启动了(下载时先关机再重新开机)5.另外提醒你一下电脑的USB输出的是RS232电平,而电路板用的是TTL电平,你下载的时候是否有进行电平转换。6.单片机是否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USB的下载器,我用这个下载器可以下载其他开发板上,就是不能下载到自己画的板子上 ...

从你的现象看来,是不是加了看门狗电路,如果加了就去掉,你再检查一下,你连接USB下载器的线有没有错

网友J:
跟电容无关,楼主测电容的方法不对。好好检查电路设计吧。

网友G:
不知道为啥这么多人都说楼主用电阻挡测电容的方法不对,在以前,万用表没有电容档,不都是用电阻档测的吗?最好是指针表电阻档测电容,妥妥的。
电阻由小变大直至无穷大,然后把电容掉个头再测,电阻又从小变大。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自己的板子可以运行程序,但是不能通过CH340下载程序,用STC的下载软件下载时,总是提醒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我可以用CH340和STC的软件在自己买的开发板上下载。下面是自己画的原理图,实际焊接的时候复位的电容是极性的0.1uf的,晶振电容是陶瓷的30pf。希望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自己的板子可以运行程序,但是不能通过CH340下载程序,用STC的下载软件下载时,总是提醒正在 ...

串口电平转换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串口电平转换芯片呢

CH340下载应该不会用到串口电平转换芯片MAX232吧

楼主:
有时候将万用表调至蜂鸣档,将正极针脚接触晶振的高电压端,然后开始下载,就可以下载;如果不接触,就不能下载,请问如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