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指示灯会停2~3秒

楼主(2016-03-03):
一直没其他问题. 但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 用手指去触摸单片机的时候,程序指示灯会停2~3秒.然后才正常运行.这时候发通讯命令.单片机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手摸一下,单片机复位了

网友B:
调试时有可能

楼主:
非调试时候也有.就是程序烧好了.

网友C:
运行时不摸晶振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
外部还是内部晶体?

网友E:
在摸她时用示波器检测晶体和RST,以及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E:
听过,没碰到过。。。

网友F:
手触摸的时候单片机复位了!

网友G:
手触摸的时候单片机复位了!

也有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