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低功耗求助,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6-03-04):
while (1)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GPRSÄ£¿éÉϵç
        delay_ms(100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9);                                        //Ä£¿é¿ª»ú
        delay_ms(2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9);
        delay_ms(100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9);
        delay_ms(200);                                                                                                    //Ä£¿é¿ª»ú
                for(temp=0;temp<5;temp++)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0);
                delay_ms(10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0);
                delay_ms(100);
         }
                Uart2SendStr("AT\r");
                Uart1SendStr("AT\r");
                Uart3SendStr("AT\r");

                delay_ms(200);

                iddtmp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¹Ø±ÕËùÓÐÍⲿÆ÷¼þµçÔ´

    USART_Cmd(USART1,DISABLE);
          USART_Cmd(USART2,DISABLE);
          USART_Cmd(USART3,DIS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ONS) == RESET);        //??ADC1???
    ADC_Cmd(ADC1, DISABLE);

          RTC_ITConfig(RTC_IT_WUT, DISABLE);

          SLEEP_IO_in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ENABLE);
    PWR_FastWakeUpCmd(ENABLE);
    PWR_UltraLowPowerCmd(ENABLE);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
这个主程序里面的循环。问题是进入低功耗之后,始终是130uA左右,裸板,只有一颗芯片。请高人指点

楼主:
问题解决了,PH0,PH1管脚没有初始化

网友A:
解决了就好

网友B:
看样子是有两个 IO 口漏掉了电流了. 一个疏忽, 值得大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