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AD碰到的问题1

楼主(2016-03-04):
以前用prltel99SE元件调到PCB图中管脚还有外框都显示绿色那肯定是重叠或小于安全距离了。现在用公司电脑AD9调过来没变绿色。我自己宿舍的电脑安的AD10元件调出来为什么是绿色的呢。我都给他拉开很大距离了还是显示绿色的.求指教.

网友A:
修改一下规则就可以了。

楼主:
改哪个规则啊。新手。你要详细的讲

网友A:
在PCB编辑环境下,Design--->Rules,去这里修改。

网友B:
新的AD9 规则有很多 一般有
焊盘间矩规则、
丝印间距规则、
元件标识与焊盘间距规则,
元件三维高度规则(如果有三维体的话)、
元件焊盘大小规则、
等等,要仔细查看。

网友C:
如果规则里面都是中文的就好了 AD15里面都是英文的,看不懂

楼主:
RULES里这个知道啊。我改来改去元件还是绿的。具体是RULES里的哪一个。

网友D:
在绿色上鼠标右击可以查看是违反了什么规则

楼主:
中午吃完饭回宿舍.右击确实看到了它违反了什么规则。我晚上再去仔细找找怎么改。一长窜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