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反相放大器同相端加电压

楼主(2016-03-04):
如图,用运放搭的反相放大器同相端加vcc/2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正向偏置, 目的是让运放工作在线性区域. 让输入信号在输入共模范围内.
这是双电源运放在单电源电路里做交流放大常用的处理方法.

网友B:
因为你的输放端有隔直电容,所以需发偏置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