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结晶体管仿真

楼主(2016-03-04):
各位高手,小弟正在学习单结晶体管,按照网上的电路图做的关于单结晶体管的仿真,大多数都不成功,请问谁有成功的单结晶体管的仿真仿真啊,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A:
单结晶体管?二极管吧。?上传你的电路图看看

网友B:
仿真软件能制作电路,前提是电路参数确定,单结晶体管的伏案特性曲线在不同的外界条件下有两种可能性,并不唯一,也就是当电流为某值的时候,电压有两种可能性,这种元件试问要怎么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