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AD碰到的问题3

楼主(2016-03-04):
toplayer上画的粗电源线不涂绿油,可以上锡。这个怎么画的。直接改变线的层为top solder吗?而且后来我改成top solder后想改线的网络名和原来涂绿油的相同网络名的线连接发现好像没连上一样。虚拟连线没消失。后来看到线改成top solder后改网络名点OK再打开。网络名根本没加上去。怎么搞?

网友A:
你要露铜的话,在Multi-Layer层 画一条线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露铜的话,在Multi-Layer层 画一条线就可以了。

不建议这样做,因为这样会在正反面均有这条线(如果是双面板的话)。
一般是在TOPLAYER层画线,再用TOPSOLDER层画线(或其它方式)进行开窗。

网友A:
我这边公司里是单层板,是这么做的。

楼主:
先TOPLAYER上画一条线。再TOPSOLDER上画一条。把这两条线叠一起?

网友C:
在toplayer上放置top solder层即可

楼主:
画线时不管在TOPLAYER层还是TOP SOLDER层都不能直接画出TOP SOLDER层的线,按TAP改层也没用,只有TOP和BOTTEM层。只能先画好线再双击线改成TOP SOLDER层吗?

楼主:
选PLACE-LINE这个画线就可以按TAP随便改层了。Interactive Routing这个画线就只有TOP和BOTTEM

楼主:
TOPSOLDER层连线后虚拟网络线不消失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TOPSOLDER层连线后虚拟网络线不消失吗?

TOPSOLDER不代表铜皮连接,只能代表绿油负片效果,网络连接需要toplayer这样的走线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