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ODDR输出引脚问题

楼主(2016-03-04):
由于电路设计错误,在设计LCMXO3L-6900C-6BG256C的时候,
DCK引脚使用了A9引脚.
刚刚编译发现了一堆错误:
ERROR - Cannot place PIO comp "DCK" on PIO site "A9/PT22C" (I/O bank 0).
ERROR - Cannot place PIO comp "DCK" on the proposed PIO site "PT22C / A9" because the types of their IOLOGICs are incompatible:
the associated IOLOGIC comp "DCK_MGIOL" has been set to "ODDR4" mode (of type "TIOLOGIC"), while the IOLOGIC site is of type "TSIOLOGIC".
ERROR - Please check the pin locking in your preference file.

其实只要不用A9,其他的引脚都可以的,:'(

现在看来有两个办法:
1)重新设计,投板.....
2)有没有办法把oddr的输出通过内部布线连接到A9呢,哪位高手有建议?
环境是Lattice diamond 3.7

楼主:
估计是由于C/D pin不能用于ODDR4的原因引起的。
等会儿试试看。可是内部能不能通过IOBUF重新布线,而不是搞块新的板子呢,那个时间好长啊.

楼主:
重读 RD1184 发现一句话:

The HS data signals (D0, D1, D2, D3) for the RX and TX D-PHY IP's should only use A/B IO pairs.

可能同样的限制也适用于 DCK.
另加一句:这里还是有点冷清啊,还是eevblog热闹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