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去掉电瓶车充电器的风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3-04):
自己用的话,散热片加大,外壳多挖些洞,让空气方便流通,应该可以,就是要注意防触电

网友B:
散热有三种途径: 辐射, 传导, 对流。辐射方式, 受黑体辐射限制, 几十度的温差, 辐射作用很小; 传导方式, 空气和塑料壳是热的不良导体, 传导作用有限; 对流方式, 与散热器表面接触的空气膜被加热, 不断定向流动以带走热量, 冷空气不断流过来, 保持散热器温度不致过高。没了风扇, 你用铝块填充整个塑壳内部, 最终都会过热。另外, 没了风扇, 变压器容量也会下降30-50%。

网友C:
你还不如换个好点的风扇,好风扇声音很小的。

网友D:
建议换风扇,发热的不止在散热片上面。

网友E:
换方案吧,自己整个高效率的充电器才是王道:lol

网友F:
不是噪音大  是风扇出问题了 应该是风扇轴老化了,换个风扇就行了

网友G:
电源功率多大?如果功率不是很大,不要风扇是可以的。数十伏的电压输出,效率怎么都有九十多了。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建议你改一下输出电流,减小运放电流环的基准电压,或是增大输出取样电阻的阻值,都可以减小电流。

网友H:
其实风扇对其他元器件也有散热作用。

网友I:
换风扇安全

楼主:
感谢诸位回复。看来还得保留风扇,否则太冒险了。经观察,噪音是气流吹在散热片、变压器上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