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 CC1101和CC1100区别及一些假死问题分析!

楼主(2016-03-04):
CC1101在CC1100主要改善部分
改善杂散响应;
更紧密的相位噪声更好的改善邻道功率( ACP )的性能;
饱和电平输入更高;
更高效能的功率输出
连续频率波段的扩展,

CC1100: 400-464 MHz 和 800-928 MHz
CC1101: 387-464 MHz 和779-928 MHz

chipcon-cc1100/1101/1110的三大致命缺点:
1.长时间接收会死机。如果你发接收命令给CC1101等型号IC后,就等它通知你去取收到的数据,你有可能等一辈子也等不到。因为它早已莫名其妙地休息去了。这个问题从CC1101诞生到现在,原厂也没找到自身的解决办法。
2.弱信号就饱和。当输入信号达到-15DBM时CC1101就饱和了,你的系统不管加不加PA,当两个CC1101靠近后,到会造成收不到信号的现象。对于CC系列的RF IC,并不是信号越强就越容易收到信号哦。
3.过多的寄存器设置,让用户一见头痛。其实有很多寄存器是可以屏蔽的,但原厂为了所谓的灵活,搞得用户一头雾水。

就是发送完或者接收完的状态
我把MCSM1=0x00,MCSM0换成0x38或者0x28//考虑改成0x38或者0x28,也就是从rx到空闲状态自动校准,就直接出现我说的假死,非得闲发送下数据,接收模块才能正常接收数据。

网友A:
我发现24L01P也会假死,初步判断是电源噪声导致,

比如系统工作在休眠-唤醒-休眠-唤醒的状态,

由于系统休眠电流很低,几个uA,唤醒有10mA以上,这是会产生电源噪声,导致RF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24L01P也会假死,初步判断是电源噪声导致,

比如系统工作在休眠-唤醒-休眠-唤醒的状态,

所以说 要怎么去避免了!

网友B:
我的办法是检测PLL是否LOCK并加入超时机制,如果发现假死就重设芯片为IDLE状态并重新校准,
此方法经过测试,总是可以从假死状态恢复正常;
当时测试了几天的连续收发,正常;

                if(RF_bIsPllLocked(&SPI_Bus[1]))
                        bPllLockTimer = 0;
                else if(bPllLockTimer > 4000/SYS_TICK_PERIOD)
                {
                        RF_SetChipToIdle(&SPI_Bus[1]);
                        RF_Command(&SPI_Bus[1], RF_SCAL);
                        bPllLockTimer = 0;
                }

网友C(2016-10-27):
引用 网友B:
我的办法是检测PLL是否LOCK并加入超时机制,如果发现假死就重设芯片为IDLE状态并重新校准,
此方法经过测试 ...

可以分享一下代码吗?jacksxr@hotmail.com 。遇到接收死机愁死了

网友D(2016-12-07):
超时检测是怎么做的啊?求分享!!!!

网友E(2017-08-14):
检测PLL是否LOCK的方法或者说依据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