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高通滤波出现负压的请教。

楼主(2016-03-04):
黄色为原波形,,蓝色为滤波后的波形。存在直流分量,经过RC高通滤波之后只,直流分量被去掉了,但是有用的信号出现了负压,造成这个负压的原因是什么啊

网友A:
你这个叠加的明显不是直流分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叠加的明显不是直流分量啊

额。。您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光频率是几百兆HZ的啊,运放应该不会对那个信号放大啊,低通率不掉那那个信号,但是高通能滤掉非频率调制的光的影响。。我再去好好研究一下边上的波形,但是中间那块为什么会出现负电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叠加的明显不是直流分量啊

上图中的旁边是信号边沿,在其他没信号的地方是这样的,去掉这个应该应该用带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您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光频率是几百兆HZ的啊,运放应该不会对那个信号放大啊,低通率不掉那那 ...

如图,负压是不是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负压是不是看出来了

那负压产生的原因或者原理是什么啊,是因为元件参数不对还是说不可避免的啊
另外想问一下这个软件是什么,proteus吗?
我还没用过仿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负压产生的原因或者原理是什么啊,是因为元件参数不对还是说不可避免的啊
另外想问一下这个软件是什么 ...

你的输入信号(首帖黄色波形)除高频成份和直流成份外还含有低频交流成份,该输入信号又被去掉了直流成份,当然就会产生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输入信号(首帖黄色波形)除高频成份和直流成份外还含有低频交流成份,该输入信号又被去掉了直流成份, ...

不是特别明白。低频交流应该也被去掉了吧。您说的低频交流是信号还是杂波。
另外我弄不明白这个,蓝色原波,紫色滤波后的,可以看到两条绿线处蓝色的低电压是升高在降低。而紫色的是反向增加在降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特别明白。低频交流应该也被去掉了吧。您说的低频交流是信号还是杂波。
另外我弄不明白这个,蓝色原 ...

张老的没错,滤了直流的交流肯定出现负压,除非后面有固定的直流偏置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特别明白。低频交流应该也被去掉了吧。您说的低频交流是信号还是杂波。
另外我弄不明白这个,蓝色原 ...

这个结果一点错也没有。

低频交流成份,你只要把输入信号高频每个周期取其中点就看出来了。这是去掉直流成份后的平均值。
所有低频交流本来就存在于信号中,并非外界干扰。该低频交流成份并不能被高通滤波器完全去掉,只是受到一定衰减。

至于那两条绿色线,你应该知道:滤波器完全“通”的频率上,相移很小;受到衰减的频率上,相移必定比较大。这个事情,看看一阶低通或者高通滤波的频率曲线就立刻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特别明白。低频交流应该也被去掉了吧。您说的低频交流是信号还是杂波。
另外我弄不明白这个,蓝色原 ...

现在看起来滤波信号很正常,是真正的幅度调制波形,上下二边的幅度趋势是被一个幅度参数控制,导致上下二个包络一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特别明白。低频交流应该也被去掉了吧。您说的低频交流是信号还是杂波。
另外我弄不明白这个,蓝色原 ...

可能有点直流没有滤干净,还是低频噪声引起的。但这样完全可以检测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果一点错也没有。

低频交流成份,你只要把输入信号高频每个周期取其中点就看出来了。这是去掉直流 ...

您看,取平均值是不是这两条曲线。
我总觉得紫色的和蓝色的不符,平均值的话紫色的平均值应该也和蓝色的平均值形状大致相同吧。

相移指的是相位?和相移有什么关系。
原谅我是小白:'(

网友D:
是不是有感性元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看,取平均值是不是这两条曲线。
我总觉得紫色的和蓝色的不符,平均值的话紫色的平均值应该也和蓝色的 ...

或者可以认为在上升部分也存在一个直流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看起来滤波信号很正常,是真正的幅度调制波形,上下二边的幅度趋势是被一个幅度参数控制,导致上下二 ...

额,我不是说张老错了,你要相信我是小白。

为什么我觉得上下的包络不一样啊。。蓝色的和紫色的下包络已经反向了一个开口向下,一个是开口向上。

检频应该是够用了,我现在就是想弄明白为什么会是这个波形。:lol
检频的话有个三四个波形就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有感性元件?

没有感性元件,运放做了IV转换,出来就接了RC高频滤波。
用手焊的洞洞板,不知道焊接会不会带入寄生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果一点错也没有。

低频交流成份,你只要把输入信号高频每个周期取其中点就看出来了。这是去掉直流 ...

刚刚又做了个试验是这样的。
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就是以滤波信号前的平均值作为作为滤波后的零值。
还是说是他中间有直流分量啊,理论上不应该有啊,这是一个光的ON_OFF信号啊,OFF为0,ON为高。
顺道可以求推荐一本小白应该看的电路方面的入门书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我不是说张老错了,你要相信我是小白。

为什么我觉得上下的包络不一样啊。。蓝色的和紫色的下包络已 ...

滤波器有个性能极限,有低频交流成分时,3DB点定得过低时,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滤波器有个性能极限,有低频交流成分时,3DB点定得过低时,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

额  果然体现出我的白了。。。我还是滚去查滤波器设计吧。。。有相关书籍可以推荐一下吗:lol

网友E:
楼主是一点也不懂电子啊?楼主这个输出结果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