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VFQFPN36中间那块接地可以吗?

楼主:
如图

网友A(2016-03-04):
可以
中间那块一般都是接地的;

网友B:
中间那块就是接地的

网友C:
还要注意一定要焊上,没焊上芯片可能工作不正常。

网友D:
是必须接地。。。。。。。。。。

网友E:
问楼主个问题,芯片旁边的去耦电容这样接还有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楼主个问题,芯片旁边的去耦电容这样接还有意义吗?

说得好,去耦电容确实不能这么接的,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