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单片机程序常量用表达式赋值出错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6-03-04):
用430单片机写一程序,里面对一常量赋值如下:const unsigned char MEID12 = ('5'*2 - 0x24)&0x3F^0x16 + 0x25;

为什么不直接给常量赋值而用表达式赋值?是因为根据不同 版本的板子,表达式中的字符要变化,如上面的'5'可能会变成其它值,调试发现表达式算出的值和预想的不一样?不知是什么原因,比如上面表达式运算结果应该是0x35,而程序编译后是
0x3D。
用的是IAR开发环境,和开发环境有关吗?

网友A:
你可以逐个试试看问题出在哪里:D

网友B:
('5'*2 - 0x24)&0x3F^0x16 + 0x25
= (0x35*2 - 0x24) & 0x3F ^ 0x16 + 0x25
= 0x46 & 0x3F ^ 0x3B
= 0x06 ^ 0x3B
= 0x3D

没错啊,确实是0x3D

你不会是想算:
   (('5'*2 - 0x24)&0x3F^0x16) + 0x25
= ((0x35*2 - 0x24) & 0x3F ^ 0x16) + 0x25
= (0x46 & 0x3F ^ 0x16) + 0x25
= (0x06 ^ 0x16) + 0x25
= 0x10 + 0x25
= 0x35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2 - 0x24)&0x3F^0x16 + 0x25
= (0x35*2 - 0x24) & 0x3F ^ 0x16 + 0x25
= 0x46 & 0x3F ^ 0x3B

多谢了!很详细的回答,确实如你想的,是我把运算优先级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