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这些地方是怎样导通的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3-04):
这些地方

网友A:
你这些应该都是GND,将来需要铺铜,通过大片的铜皮联通。过孔直接就打通在铜皮上,与铜皮相连;焊盘一般长出热焊盘thermal与铜皮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些应该都是GND,将来需要铺铜,通过大片的铜皮联通。过孔直接就打通在铜皮上,与铜皮相连;焊盘一般长 ...

双层板啊,连线的话就交差了

网友A:
没明白你啥意思。
top层和bottom层空白处都会铺铜,如果论单层来看,有一些铜皮会形成孤岛,但是双层又有过孔连接,可以把孤岛连到整个大地中去(如果还有没连接的孤岛,软件会warning,也可以设置直接移除这些孤岛),这样两层的铜皮会连接成一个整体,然后图中所有的过孔或焊盘又直接或间接与铜皮相连,所以这些过孔、焊盘也接连接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啥意思。
top层和bottom层空白处都会铺铜,如果论单层来看,有一些铜皮会形成孤岛,但是双层又有过 ...

你说的空白处是指所有没有画线的地方吗

楼主:
看到了,top层和bottom层铺铜区域在垂直方向有重叠的部分,这样通过在重叠部分打孔,就把他们连通了。这个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了啊。谢谢

楼主:
这个怎么结贴啊?

网友B:
应该先画好过孔,然后再覆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结贴啊?

21貌似要24h才能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貌似要24h才能结

结贴给分,每次都是分数分配错误啊,上一次就没办法,最后只能选无满意答案结贴,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