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求教关于2440 DMA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6-03-04):
DMA的优势是它在传输数据的时候不需要CPU的干预。而我在使用DMA时发现测试代码里有“while(done==0);”这样一句循环代码,在done=1之前cpu一直在此循环,实际中的dma传输计时不可能是这样,dma传输期间,cpu可以可以去执行其他任务。可是这样用DMA时,CPU会在while(done)循环,这不就占用CPU了吗,怎么就实现不需要CPU的干预?具体用发是怎样的呢?求指点!

网友A:
这是一个测试代码,你可以在while里做其它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测试代码,你可以在while里做其它的事情

while(1)
    {

          if( (key == '+') && (volume <= MAX_VOLUME) )
        {
            volume += 4;
            AdjVolume(volume);
        }
        DMA2_play_init( (U32)WindowsXP_Wav, (U32)IISFIFO, sizeof(WindowsXP_Wav)/2);

        while( done==0 )
        {
        }

        done =0;
        DMA2_play_close();

    //  delay(1);
    }

这是主函数里的代码,CPU一只工作在while(done==0)里面,外面的音量控制不起作用,去掉里面的while(done==0),则导致DMA不工作,按你的说法应该是在while(done==0)里面进行按键操作,可while(1)里的操作就没办法了

网友A:
把DMA相关的操作要移出while,不然执行DMA2_play_close(); 后,DMA就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MA相关的操作要移出while,不然执行DMA2_play_close(); 后,DMA就不工作了

恩,了解了,谢谢!